[汽配] 汽车胎压用哪种胎压表比较准

楼主(2019-02-17):
谁知道哪种胎压表比较准,今天用这种测了下才1个

网友:
买个专用的,机械或电子的都可以,大概吧。

网友A:
胎压监测的就很准的。话说别摸我应该自带胎压监测系统呀。

网友:
哪个不准不好说,想准确就得对计量设备做定期校验。

网友:
英国协瑞德

网友:
我是随车带的电动充气泵看, 同时和内置胎压比较过, 挺准的.

网友:
我用的米其林数字的,曾用工厂专用表比校过,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胎压监测的就很准的。话说别摸我应该自带胎压监测系统呀。

这是淘宝卖家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