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投影机挂架

楼主(2019-02-17):
买了明基w2000投影机,客厅4米距离,不想用制式吊架,最大面积显示,占用最小空间。
选用不锈钢材料制作,要注意称重,安装稳定,拆卸。
根据机子螺丝孔距,做背板,用厚的骑马箍,固定于不锈钢管,购买羊角螺丝,墙面打孔,镶嵌固定。见下图。

网友:
铁杆插墙里面的?

网友A:
投影机最麻烦的就是那几根线怎么隐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最麻烦的就是那几根线怎么隐蔽

没做暗管穿线就用线槽顺墙角卡,或者上无线

网友:
铁管子是怎么弄到墙里的?预埋的吗?

网友:
钢管是预埋的吗?

网友:
黑色的三角支撑和我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