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 光纤冷压接头

楼主(2019-02-17):
一个不完整的接头 差外套

首先拧下尾端的固定帽

拧下来就可以抬起头插头后盖了

后盖也能拆下

拆下的后盖合影

剩下的就是破拆了

拆解完成   还有个弹簧

最后看看顶端陶瓷体  内部是什么不清楚 也不是液体

网友:
这东西很精细

网友:
这货我也拆过

网友A:
好像只能用专用工具裁切光纤头,然后安装座子。我以前捡到过一小根光纤,把塑料剥开,烙铁加热后发现外层好像是透明塑料可以融化,内层有一根细玻璃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用专用工具裁切光纤头,然后安装座子。我以前捡到过一小根光纤,把塑料剥开,烙铁加热后发现外层好 ...

也可以用指甲卡断,不能用剪刀或者指甲钳,指甲卡的光衰稍微偏大一点。用剪刀或者指甲钳剪玻纤会导致出来的光呈现花状就没法用了。另外光纤无铜,没有任何回收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指甲卡断,不能用剪刀或者指甲钳,指甲卡的光衰稍微偏大一点。用剪刀或者指甲钳剪玻纤会导致出来 ...

我一直怀疑,光钎刀是把线芯给挫断的,本身是线芯自己断裂才很平无划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怀疑,光钎刀是把线芯给挫断的,本身是线芯自己断裂才很平无划痕。呵呵 ...

光纤类似麻绳!

网友D:
哪里像麻绳了?现在说的是光纤的芯,不管是单模还是多模都是一根线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怀疑,光钎刀是把线芯给挫断的,本身是线芯自己断裂才很平无划痕。呵呵 ...

应该不是挫断的,切割时光纤与一块弹性海绵紧靠,割刀快速通过,施加一个局部的应力,像是指甲掐一样,只不过刀锋的接触面积更小

网友:
看着不错的说。

网友:
冷压损耗大,还是热压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挫断的,切割时光纤与一块弹性海绵紧靠,割刀快速通过,施加一个局部的应力,像是指甲掐一样,只 ...

我是在开玩笑,后边不是用拟声做了笑。

光钎割刀是刻痕撞断切割,和切玻璃是一样的,玻璃刀在表面划出刻痕,然后冲击劈裂,折断完成切割。

光钎刀也是一样的,刀片负责划痕,反向撞击(刻痕的反向给与撞击)负责分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像麻绳了?现在说的是光纤的芯,不管是单模还是多模都是一根线芯

工程皮纤外表是有两条纤维质加持的,要豁开才能看到很细的纤体,我估计仁兄拆的时候以为白色的纤维质是光钎。和剥电线一样才能露出,去弄那个纤维质,没发现纤细的导光丝。

网友:
        看起来不错!拆了有些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