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受到启发,也用USB数据线做一根面条扁网线

楼主(2019-02-17):
刚才看到一位坛友用扁USB线做网线的,感觉不错!有些时候要用到扁平网线,这个很合适!不用到处找了

准备水晶头和数据线

杀掉QQ,

这个挺有意思的,通电时候这个会红蓝发光闪

4线,只能做10/100mbps连接速率的线了。

压。

不错。但是那个线那么扁,水晶头不知道能不能压紧。。。可能用着用着会脱落。所以建议水晶头那个地方最好套一个热缩管加厚。我这个等他出来松了再说吧

另外一边也这样。

网友A:
数据线是铜丝的,水晶头设计给硬线的,这样整不会接触不良吗?不过百兆速率要求不高就是了

网友:
网线里面是一根铜丝,数据线里面是很多小铜丝,以后用久了接触不好吧,,水晶头末尾打点704硅橡胶固定下?

网友:
软线怕接触不好就沾一点点锡膏热风枪吹下,硬了粗了

网友:
实际上好的网线也是多股的软线。在05年的时候这样的好网线基本8-10元一米。现在手上还有一条2米的。用的很好

网友:
铜丝拧紧镀锡后再压水晶头

网友:
这个不错,正好需要一条短的网络线。

网友:
沒有雙絞啊。。。。

网友B:
首先,按照EIA的标准,4线的只能用到10M,100M的网络需要8根线,在速率自适应的网口上,4线的会被识别成10M的硬件连接,速度上不去的。

其次,面条线在结构上是“平行”线,而网线(无论是UTP还是STP)都要求是双绞线,内部的线芯两两绞合,目的就是利用两根缠绕的线,将传输中的共模信号相互抵消掉,以降低干扰。如果你把正规大厂的网线剥皮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四对线虽然都是缠绕的,但是缠绕也是不同的,绕的一圈间隔是分别不同的,间隔有长有短,有疏有密,这些都是根据EIA/TIA对各线的功能定义,为了更好地抵消共模信号也设计的,不能随意更改,更改了就会影响线的最佳性能。

网友:
没关系 这个长度铁丝都能通

网友:
串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按照EIA的标准,4线的只能用到10M,100M的网络需要8根线,在速率自适应的网口上,4线的会被识别成10M ...

感谢大神回复,试过从路由器插电脑可以识别100,普通家用足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是铜丝的,水晶头设计给硬线的,这样整不会接触不良吗?不过百兆速率要求不高就是了 ...

我家有个网线是多股芯线,貌似没啥问题

网友:
4线的本就没啥问题···何况是这么短的距离·····可以用~没啥问题!
只是多股芯线的线···可能会出现电线压不紧压不实···时间稍长点··氧化了···或拽几下就有可能接触不良了~!
上胶把线与水晶头好好固定下,以增强使用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按照EIA的标准,4线的只能用到10M,100M的网络需要8根线,在速率自适应的网口上,4线的会被识别成10M ...

但事实上只有千兆往上需要8芯线,百兆仅需四根线,不然那些低端百兆交换机RJ45口都只有四根针脚作何解释呢?
双绞确实对信号传输有益,不合理的双绞确实影响性能表现,但一般也就在长距离或者干扰大的情况下比较明显,短距离普通使用不太体会得出吧?甚至于千兆,我没做双绞,8根平行线几十厘米依旧千兆全双工满速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事实上只有千兆往上需要8芯线,百兆仅需四根线,不然那些低端百兆交换机RJ45口都只有四根针脚作何解释 ...

不是的,4芯的线,如果是用于两个设备直连,跑100M也是可以的,即使干扰大误码率高,因为不用等待线路空闲,可以直接重发。如果是用于一个稍为复杂的局域网(比如有多于2个设备,使用hub或者switch连接),那速度就可能上不去,如果没有必要,EIA/TIA就没必要专门制定4对双绞线的100M硬件标准了。
终端设备到终端设备的连接,跟终端设备与交换机(集线器)的连接是不同的,如果是正规的局域网(多个设备), 共模干扰导致误码率高一点点,就可能导致网速骤降甚至瘫痪,设备越多,影响越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是铜丝的,水晶头设计给硬线的,这样整不会接触不良吗?不过百兆速率要求不高就是了 ...

质量好的网线都是多芯的,单芯的已经是缩水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4芯的线,如果是用于两个设备直连,跑100M也是可以的,即使干扰大误码率高,因为不用等待线路空 ...

你到底有没有用过4芯的路由器啊,现在便宜的路由都是4芯,照样跑100M满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有没有用过4芯的路由器啊,现在便宜的路由都是4芯,照样跑100M满速 ...

都说了,终端设备与终端终端直连跟组网是两回事,因为直连就相当于独占总线了。真正要说用于网络,不说什么单位网络了,就是一个10台机的小网吧,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的网线都是多芯的,单芯的已经是缩水版

至今没见过多芯的网线。就是算双屏蔽的,或者高铁上用的都是单根铜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