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玩具车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2-18):
4节串联镍镉电池的充电器,线被孩子拽断了,拆开接线

网友:
真不错!竟然是DC-DC降压电路

网友:
用了降压芯片,看板识,估计通过改反馈电阻,可以多种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有恒流恒压降压电路,如果能找到基准电阻,应该可以改成4.1V锂电池充电。

网友:
我还以为是3节电池串联呢,没想到是4节,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有恒流恒压降压电路,如果能找到基准电阻,应该可以改成4.1V锂电池充电。 ...

充满会灭灯,是不是真正的停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满会灭灯,是不是真正的停充了

突然熄灭的话可能类似4056充电管理。慢慢熄灭不好说,可能是电源芯片加变灯电路。具体的要接电压电流表头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熄灭的话可能类似4056充电管理。慢慢熄灭不好说,可能是电源芯片加变灯电路。具体的要接电压电流表头 ...

是突然熄灭,也没有温度了,像是停了

网友(2019-03-24):
充镍镉的啊,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