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了个音箱,带电源功放,有点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19-02-18):
捡的音响,拆看目测两个大电容怀孕了,音频输入插口也断脚了,其他暂时还看不出问题,先把电容和音频接口换上了再说,先上张图看看。

楼主:
问下大神些,没有3300UF的电容换成4700UF的可以不,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大哥,我还是新手你弄个应该,那我该囊个整嘛

网友A:
可以,只要电压等于,大于原来的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电压等于,大于原来的电压就行

谢谢老大了

网友:
耐压够,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个滤波电解质要电压够了就好,容量越大越好,极性别接错了

网友:
还是个分立对管的呢 不错啊

网友:
几只功放管还可以,但推动管太小了?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电压等于、大于一点原来的电压就行

网友:
和我拣到的一毛一样。。换了两个50v15000u的电容。。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你倒是发个全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