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X拆解』带数显电流的比亚兹biaze车充简单测试

楼主(2019-02-18):
『X拆解』拆个带数显电流的比亚兹车充偶得,黑色外壳是不是很风骚?不过找了半天无从下手,只能测一下数据留个档给大家参考一下了

没有正统12V电源,用变压器电源,所以电压测出19.8V

转换后只有4.9V电压。偏低了啊。。

然后是电流显示,三种显示都是定时切换

带载1、2A比较低啊,快充算不上了

两个输出口,谁晓得是不是并联的。

讲真,这个外形高大上的车充,还没之前拆的带点烟口的车充充的速度快。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4
谢谢欣赏。

网友A:
电压低,其实可以从后面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其实可以从后面撬开

正极触点那边只是跟螺母一样的。里面是保险丝。正面USB口那里,揭开没有任何下手机会,感觉就是一体成型的。

网友:
老表够老的啊

网友:
可以用12V2A的电源带动 。

网友B:
X同学,你到底有多少车充?!

网友:
取下U口面板,估计可以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同学,你到底有多少车充?!

喏,都在这里了。

网友:
哈哈。。。。。这么多车充,应该有好多车子吧?

网友C:
从电压表这面扣,面板应该是卡扣的,
你应该换个usb负载了,商城那个就不错

网友:
熱心會員  我的那个三星2A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压表这面扣,面板应该是卡扣的,
你应该换个usb负载了,商城那个就不错 ...

已经换了,拆解这些车充之前还没换,所以用的还是老式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