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试用示波器的FFT功能检测正弦波的失真

楼主(2019-02-18):
这个是FFT的一个功能吧,在没有失真度仪器的情况下,大致可以用这个检测正弦波的失真情况

文氏桥正弦波电路,调到失真下

大家能看出什么呢,看到橙色FFT输出的主峰值旁边的小峰谷了吗?

用bd做单位,看得更清晰些,我理解都应该是峰值,为什么有谷值呢,这个还得问问专家

看看调节到失真度很小时的情况
这是FFT输出很平滑了,基本就一个主峰值

把失真度调的更大些,就能明显看到第二个峰值,第一个时珠峰,第二个是北高峰
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哈哈

再看看垂直测量结果吧,
x1也就是基频,这里可能放置测量线不准,显示800hz
但是计数器显示900hz,这个是平均频率,应该较准,就以它为准
第二个峰值在x2,x2是2倍频位置,显示1840hz,

第三个峰值在x2,x2是3倍频位置,显示2680hz,

第四个峰值在x2,x2是4倍频位置,显示3560hz,

第五个峰值在x2,x2是5倍频位置,显示4520hz,

哈哈,竟然含有各个倍频的频率,而且似乎偶数级倍频的含量要大与奇数的
用线性单位看正弦波失真率似乎不太容易,因为我用眼睛都能看到明显失真了,它才能反映出来
可能选择非线性的db单位效果更好些,不过这个示波器的FFT我觉得是看不出很小失真度的
想用它来判断失真恐怕不行!

网友A:
謝謝分享,看来真是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看来真是鸡肋了

你没试试你的高级版本吗

网友B:
我有个失真仪,但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失真仪,但没用过

哈哈,浪费了,

网友:
来跟人艰学习了~

楼主:
哈哈,跟我学,不怕带你翻沟里去吗,你好像不是也有麦科信吗,也拿出来玩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跟我学,不怕带你翻沟里去吗,你好像不是也有麦科信吗,也拿出来玩玩啊 ...

不会玩啊,所以来跟人学习

网友C:
这个文氏,增益要控制在3左右失真最小。增益大,失真大,增益小,不起振。调到刚起振再调大一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氏,增益要控制在3左右失真最小。增益大,失真大,增益小,不起振。调到刚起振再调大一些就好。 ...

哈哈,这个应该改称:温氏桥,温总这么门清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应该改称:温氏桥,温总这么门清啊

以前DIY失真度计,对这个做了些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DIY失真度计,对这个做了些研究。。。。。

diy成了吗,怎么不分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成了吗,怎么不分享一下呢

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还不知道数码之家,也不认识人奸同学。。。。。。

网友D:
木分了。。。。
我在想是不是把拆兄的这些个帖子做成合集,没准又是篇精华啊,深入研究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分了。。。。
我在想是不是把拆兄的这些个帖子做成合集,没准又是篇精华啊,深入研究的那种 ...

哈哈,精华以后就别想了,混点M算了

网友:
人奸又搞科研了~

网友E:
窗函数选的不对。频率成分有很大的泄露,所以FFT结果不明显,你制造了这样大的失真是很容易被分析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窗函数选的不对。频率成分有很大的泄露,所以FFT结果不明显,你制造了这样大的失真是很容易被分析出来的 ...

哦,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也在研究这个,我的波表也有这功能,一脸蒙B的打开又一脸蒙B的关闭

网友:
你演示的时候没有展示FFT设置,我没用过这款机子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调,不过你可以翻翻,你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没加窗,可以加FlatTop或者Hanning(平顶窗和汉宁窗)试一下,一般这个就在FFT的设置菜单里。另外要把刻度(如果可以改的话),改成对数也就是db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