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白菜价“进口”宠物小电磨漏液严重-换锂电池解决

楼主(2019-02-18):
去年脑子抽风买了两个标称进口的宠物小电磨,买的最便宜的不包好坏的,买的不如卖的精,
说是不包好坏,其实就是坏的,因为店家还有包好的价格贵一倍多。

到手就发现有一台充不进去电,当时换了个绿皮18650电池,用的焊锡,不是很紧固。
正好拆开用点焊机重新焊一下。
另一台能充电 ,但是续航不给力,拆开发现是镍带腐蚀,接触电阻太大,撕开重新刮了刮焊上,凑合着用了一段时间,这次正好也拆开换成锂电池。

第一台拆开是3节独立的小镍镉电池,600mAH,
测量下来分别是1.2,1.2,0.45V,有一个不行了。

绿皮电池拆下来去掉焊锡,打磨后重新点焊镍带,方便上锡。
不得不说,以前的30W外热烙铁好垃圾,焊点一抠就下来了,技术不到位。原来绿皮的还是松下电池,联想笔记本拆出来的货。

另一台还是原装的电池,这次也拆开看看里面

找出要换上的8C锂电池,细了一圈,容量4倍还多,锂电池还是好。

换上去正好

两台都搞定,续航杠杠的,可以看到拆下来的原装镍镉电池正极已经漏液腐蚀严重了。

撕开外皮,发现里面套膜竟然是一体的,跟第一台独立套膜的还不一样。
直接点焊到外壳侧面了。

除了中间那节电池完好,剩下的都腐蚀得一塌糊涂

外壳上都是铜绿和漏液的结晶,正极贴也腐蚀了,扔到居委会危险废物回收箱吧。
扔之前测了电压,每节都是1.26V,一致性还挺好,哈哈

完~还是锂电池大法好

楼主:
不知道那个词触发了关键词审查。。。。。。。。。。。。。。。

网友A:
小罐电池不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罐电池不错,哈哈

哈哈,谢谢捧场。
电池是1/2 SC封装,直径22.5,高度26(全高是42.5),重量29g,比较奇葩的

楼主:
忘记说了,10块钱一个,白菜价,主题帖不知道哪里有敏感词,编辑也需要审核

网友B:
这个牌子9.6V的电磨电池改造谁有好的方案没有?原配电池能用但不给力。

网友C:
这是玩具级别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玩具级别的 。

精彩回帖,没错,就是玩具,只能磨指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9.6V的电磨电池改造谁有好的方案没有?原配电池能用但不给力。

歡迎探討,9.6v的话上三串铁锂不是正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歡迎探討,9.6v的话上三串铁锂不是正好吗.

嗯 估计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估计空间不够

找找那种半高的电芯,现在淘宝的品类还是很全的。或者外置电池包呢,软硅胶线加安德森接头,或者dc3.5接头

网友D:
空间的确不够,看来只能外接了。

如果不是电动工具,其实用升压板就行,但是动力工具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间的确不够,看来只能外接了。

如果不是电动工具,其实用升压板就行,但是动力工具就不行了。 ...

谢谢探讨,我试过3节3.6V的超级电容串联供电,效果杠杠的,充电快,漏电也快啊(相比于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探讨,我试过3节3.6V的超级电容串联供电,效果杠杠的,充电快,漏电也快啊(相比于锂电池) ...

哈哈,电容放电效果好,但用于存储不行。

网友E:
18650还是小了点可以考虑用266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还是小了点可以考虑用26650

确实,可惜手头没有26650啦,只有一堆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