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daile 戴乐蓝牙音箱的拆解与改造 !

楼主(2019-02-18):
戴乐蓝牙音箱的拆解与改造 !每个玩具都有一个故事,众多音箱中选出来的,这个好听一点点,所以改造一下。

拆下来个功放板

LM4863D功放芯片,这个可以驱动戴乐的喇叭,声音也够大。

电位器 50K

原来的接线都是焊接的,摇晃多了就断了。

改造成插座

链接喇叭的

焊接好音箱线

热熔胶固定供电和信号线

固定一下,结实多了

就把他放在这里 ,

原来带收音机功能,拆掉天线

一体天线 ,挺不错,铜制的。

本楼介绍了,拆解和组合思路,楼下继续 。

楼主:
戴乐蓝牙音箱的拆解与改造 !原来是把功放板放在上面固定的,外观难看,
改变了思路,把功放板放在下面。
拆下来电池盒。

里面有足够的空间装功放板

拆下来原来电池接线

把音响线顺这里接出来。

这里开个洞 ,引出接线

接线可以引过来

引过来电源线和音频线

放入功放板试试

功放板用热敏纸包裹绝缘。

合上后盖,这样接线就在电池盒处,引出来。

上面原来装多功能控制板的位置,装饰上。

体现了原味的。

热熔胶固定

完好 。

拆解,改造完毕

可以用手机,或者PC听歌了 ,这个声音够大,音质好那么一点点 。对我来说,足够。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干的漂亮,边听音乐边喝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乐蓝牙音箱的拆解与改造 !原来是把功放板放在上面固定的,外观难看,
改变了思路,把功放板放在下面。
...

这样一改实用多了。

网友A:
以为是广场大箱呢,应该搞成锂电的!

网友:
不错,改了之后更好了

网友:
牛奶牌音响,一边听,边吃

网友B:
必须改成内置锂电的,还有最好用黑色贴纸盖住原味,美观点……

网友C:
谢谢分享。。。把音箱折腾好送大妈,黄尚的后宫又多一个佳丽。。。。

网友:
好家伙 这破烂还有音质可言??

网友D:
戴乐,想起了戴高乐哈哈
谢谢分享,小驱动板真可怜,带这么大喇叭。哈哈,木分啦,帮顶,回头补上

网友:
广场舞神器,回血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是广场大箱呢,应该搞成锂电的!

有大喇叭 ,也有大箱 ,家用费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改成内置锂电的,还有最好用黑色贴纸盖住原味,美观点……

那我得改造个充电宝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把音箱折腾好送大妈,黄尚的后宫又多一个佳丽。。。。

这要求也太低了,佳丽很多了,大妈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戴乐,想起了戴高乐哈哈
谢谢分享,小驱动板真可怜,带这么大喇叭。哈哈,木分啦,帮顶,回头补上 ...

这个功放驱动起来,声音比USB小音箱大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