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进口减速电机ebmpapst BCI6355

楼主(2019-02-18):
一个设备上拆下来的减速电机,进口货。

外观

铭牌

齿轮箱

斜齿的行星齿轮机构

电机坏了,里面线圈全部烧了。

网友:
这个减速箱牛逼大了

网友:
这种轴承还没见过

网友:
高级电机哈哈,谢谢分享
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
看看都有什么?

网友:
谢谢分享,齿轮又宽又厚,大扭矩输出。听说用缝纫线绕线包经久耐用。。。。

网友:
和电钻差不多的那

网友:
头一次见到3个齿的齿轮,我小时候见到压烙饼丝手摇机器,输出轴5个齿的齿轮,带动几十个齿的大齿轮,可实现单级大概10比1的大减速比。

网友:
还是行星齿轮箱

网友:
这个变速漂亮,可以d个什么

网友:
转子烧了,可惜了!工业用的电机看着就不一样

网友:
EBMPAPST.。。。。能用这个牌子的,都是对品质有要求的。

网友A:
我查了一下齿轮齿数: 外面的一组中间轮20齿;靠电机的一组芯轴齿8个,中间轮22齿,电机输出轴三齿;外壳齿48个。
减速比应该是9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齿轮齿数: 外面的一组中间轮20齿;靠电机的一组芯轴齿8个,中间轮22齿,电机输出轴三齿;外壳齿 ...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很不错的减速箱,自己重新绕一下吧,不修好可惜了

网友:
没拆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