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非常罕见的主控CHIPSTAR CS1802A,请大神鉴定(金胜维NT-1T)

楼主(2019-02-18):
SATA通道的M.2接口2242条盘,可选的型号真是太少了,市面上基本都是2280的盘,在产的只有金胜维的NT系列,虽说买固态三金一云的尽量不要碰,可惜其他大厂均无此类产品,只有硬着头皮买下,金胜维NT-1T,到手后直接私下标签查看主控及颗粒。

主控型号让我很懵逼,CHIPSTAR CS1802A-B2C

颗粒,不出所料是白片,英特尔的3DTLC颗粒,单颗512,双贴1T

补充一下测速,使用了USB转接

楼主:
请大神鉴定一下

楼主:
型号是金胜维NT-1T

网友A:
这个好像是MK(芸莲)主控的马甲吧?也就是JMF的马甲的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MK(芸莲)主控的马甲吧?也就是JMF的马甲的马甲?

额,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楼主:
向金胜维求证了一下,主控确实是MK(芸莲)主控的马甲,具体型号是MK8215

网友B:
谁的马甲而已 这个公司就没有CPUMCU的研发制造经验 它家主营功放 然后就是抄一些简单的充电供电方案 功放估计也都是抄现成的

网友C:
三金一云?那三金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的马甲而已 这个公司就没有CPUMCU的研发制造经验 它家主营功放 然后就是抄一些简单的充电供电方案 功放估 ...

那这个公司是不是腾讯的子公司,企业文化如此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金一云?那三金一云

反正买大厂的就行了,我这是迫不得已

网友(2019-06-14):
现在好像还没有8215的工具流出,用8115的工具识别直接卡死

网友:
创见/建兴/东芝 也有做2242,不过后两个好像都只有nvme协议的有现货

最近有点想试水淘宝小店自己打板做的固态,但总感觉不稳

网友D:
这玩意后面改名MAS0902了

网友E:
某鱼上有江波龙的2242 sata协议的 马牌主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鱼上有江波龙的2242 sata协议的 马牌主控的

容量太小了,连512的都没有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后面改名MAS0902了

看官网介绍,0901和0902一模一样,前者也同时支持外缓和非外缓,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工具什么时候能流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金胜维求证了一下,主控确实是MK(芸莲)主控的马甲,具体型号是MK8215

短接一下J1就知道了,显示4M容量是MK8115,显示127K的是MK8215。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C:
三金一云?那三金一云

我只能告诉你 三金是指那三金   →  金士顿  金泰克 金胜维  至于这一云 可能是指这个MK(芸莲)也可能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