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充电款可遥控的超贝小夜灯LED灯拆解

楼主(2019-02-18):
上次9.9买了一个插电款的,觉的好玩,这次花的16.9买的一个充电款的玩玩。可遥控开关可定时可无级调亮度,我以为是18650电池,没想到是这个电池。

网友:
灯,灯灯灯灯,又见LED灯具!

网友:
800mah容量不低呢,18650体积太大塞不进去吧,谢谢分享

网友:
充电部分弱了些,貌似二极管降压充电,电池保护板保护充电截止。

网友A:
灯与遥控器一般大,没必要遥控器了吧,不过外观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与遥控器一般大,没必要遥控器了吧,不过外观挺好看的

确实挺好看的,我喜欢!

网友B:
厂家如果没有虚标的话,800mah的电池容量真不低,我拆那个怀孕的软包电池,有300就不错了

网友:
这小夜灯样子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与遥控器一般大,没必要遥控器了吧,不过外观挺好看的

遥控器很方便使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如果没有虚标的话,800mah的电池容量真不低,我拆那个怀孕的软包电池,有300就不错了 ...

估计有虚标,和行车记录仪电池差不多,

网友:
要是长方形的用18650电池就好了,但就没有现在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