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9-02-18):
咨询一下,2016年在论坛买了一台显示器,平达PXL2230Mw,用了两年多了,带HDMI接口,带光学触屏,现在显示器白屏但是有声音,故障出现有一段时间以前是偶尔白屏,现在一开机就白屏,丢了又有点可惜,想咨询一下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想修一下,

网友A:
屏线清理下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线清理下应该可以解决

屏线清理过了,还是白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线清理过了,还是白屏

有基础的话可以量下上屏电压在哪里丢的,驱动板上丢的好办,如果驱动板有5V,那就看下屏边板上的保险烧了没有保险两端有5V没有,如果保险没坏那就别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基础的话可以量下上屏电压在哪里丢的,驱动板上丢的好办,如果驱动板有5V,那就看下屏边板上的保险烧 ...

先谢谢了,明天礼拜六再拆开试试

网友B:
貌似换两只电源板上的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换两只电源板上的电容就好了!

可以指导一下是换那两个吗

网友:
你查一下 主板供电正常吗?主板到逻辑板(边板)的供电正常吗?一般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