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电视盒子遥控器

楼主(2019-02-18):
前几天整了一个盒子放电视,遥控器时灵时不灵,让人难受,本来以为是遥控器红外功率的问题,拆开研究了一下。

这里有个小灯泡一样的东西,从外观看错位了,我一直以为是个发光来增加科技感的装b东西,后来发现不是

拆开后很简单,本来就小,里面更小,调整了一下灯珠位置

灯珠正了,没想到遥控也灵敏了,应该是红外发射的东西

原来发光增加b格的灯泡在正面
ps:新的论坛第一行第二行如果都是文字,第二行折行后,发布以后又自动接上第一行,是不是bug

网友A:
这遥控真的简陋啊

网友:
这算歪打正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遥控真的简陋啊

是啊,办宽带送的,也不能要求太高,还锁了网络必须刷机这才是蛋疼

网友B:
那个歪了的是红外发光二极管,看来是不能正常射出红外线导致遥控不灵敏。

网友:
哈哈,谢谢分享
估计是顶到什么东西让红外观错位了,出厂应该是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歪了的是红外发光二极管,看来是不能正常射出红外线导致遥控不灵敏。 ...

不透明的就能被挡住,准确的说应该是被吸收了。

网友:
新的论坛第一行第二行如果都是文字,第二行折行后,发布以后又自动接上第一行,程序设计这样的,貌似首次发布一般没事,修改后发布会这样,多加一行空格,就可以换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