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手电筒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9-02-18):
近日家里一个普通的LED手电筒(带四颗LED灯)无法充电亮灯了,拆开里面如图,是个标志为ETB的电源,按丝印字母网上搜不到任何资料,不知是蓄电池还是锂电?测量之,电压在1.35V左右波动,不知正常应该有多少伏?是不是此充电电源坏了需要更换?求指点。有个现象是插到插座上充电时摁开开关灯能亮,但拔下来就不能亮灯了。

网友:
电池充坏了,阻容降压,恒流不恒压,现在都改锂电池了

网友:
铅酸电池,4V的,电池挂了。阻容充电的,不建议取下电池按开关,容易烧灯珠。

网友:
这是个普通的铅酸蓄电池。电压在4V左右。1.3V是肯定不对的,说明电池没有存电。充电时灯亮,是因为充电电路直接给灯供电的结果,阻容电路请注意安全

网友A:
这是铅酸蓄电池,换一个就好,或者学坛友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铅酸蓄电池,换一个就好,或者学坛友改锂电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找找帖子,学着改锂电试试。

网友:
这种电池一般都是3.7V,充电电压为5V,电池坏了,换一块手机用的锂电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换小电瓶够买个新的了,不值得

网友:
ETB是个牌子,就是个4V的铅酸电池,电池看着没鼓包先补补电看看吧!如果放置久了,第一次补电时间不要太长,3、4个小时即可,补完电可以正常使用了,再次充电时再延长充电时间,一般不要超过8小时。
另外,充电时不要打开开关,容易烧LED灯珠。

网友:
找个老手机电池加个4056充电板换上很好用,我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
4V铅酸电池,恐怕已经失效,改成锂电池的就可以。
找小体积的锂电池塞进去,加一个充电口,用外置充电器。如果内部空间足够,塞一块4056板子或者一个香水移动电源的板子进去,就可以用迈克口进行充电。
改锂电池比原来的铅酸电池耐用。
如果充电时候开过灯,可能灯珠已经阵亡,需要换。这种直插220v的充电灯,只要充电打开,就必烧灯珠,已经修过好多个充电时候开灯烧了灯珠的这类手电。

网友B:
修多年不用的充电手电筒|维修达人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52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多年不用的充电手电筒|维修达人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5219 ...

谢谢,这手电筒跟我那个一模一样。话说一般的锂电池都是3.7V,没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手电筒跟我那个一模一样。话说一般的锂电池都是3.7V,没影响吧。 ...

我是用三节镍氢电池串联的(手中多余的旧货)。
这种手电的充电电路是超简的恒流方式,要自己把控好充电时间,不然电池...
更换电池后,要注意灯头流过的电流,不然对灯头的寿命会产生影响。
你若需要镍氢电池的话,我这里还有点儿,可赠送。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种电筒像我那样改不行,空间不够,充电电路与开关一体板限制了长度,而5号镍氢电池的长度接近5公分了,装不下。只能使用小体积的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三节镍氢电池串联的(手中多余的旧货)。
这种手电的充电电路是超简的恒流方式,要自己把控好充电时 ...

我打算试试一个18650电池加保护板的方式,估计里面空间应该够,看看成不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试试一个18650电池加保护板的方式,估计里面空间应该够,看看成不成。 ...

要是用18650加保护板,就必须放弃阻容降压充电电路。
建议换隔离充电器。

网友(2019-04-18):
4v的电池,如果这个手电筒充当的时候有打开前面灯的开关的话,容易坏灯珠,按照你提供的数据应该是电池坏了,或者充电一晚上看看能否充电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18650加保护板,就必须放弃阻容降压充电电路。
建议换隔离充电器。 ...

最好是18650+4056充放一体板,原充电电路拆掉不用,用安卓数据线充电

网友:
这玩意可以直接改成三节镍电池四节7号也可以就是自己掌握时间早期古董大哥大里头镍口香糖电池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