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HP pavilion G4笔记本电脑键盘疑似损坏

楼主(2019-02-18):
        同事的惠普HP pavilion G4笔记本电脑键盘有多个按键无响应,拆下来观察一番:

初试大概如下按键无效

D面

取下中间盖板

有一颗键盘固定螺丝在此

从前面撬开键盘

后端有卡扣

翻起键盘

排线接口

排线端面无异常

取下键盘

观察排线插座

接触点正常

引脚没有发现开焊情况

装回键盘开机故障依旧,疑似键盘损坏。

网友:
买一个同样的键盘总成换上

网友:
那估计是键盘坏了。。。。换个键盘好像也不便宜,还是喜欢罗技的无线键鼠,小巧好用

网友:
买个无线键鼠套装,比笔记本原装键盘手感更好,指不定还便宜些。

网友:
这键盘坏了很愁人

网友:
偶遇到过,不过是排线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
马宝家看下

网友:
我的之前是小键盘上的8自动按下,第一次拆下来折腾了下管了两天。第二次拆下来直接故障扩大。买了个键盘装上去结果键位错乱。开始以为买的有问题,但把旧的装上后也是错乱。最后把BIOS放电修复了。

网友:
进水了还是好久不用坏掉了?

网友:
谢谢分享,優秀文章。。。。

网友:
键盘是易损件,淘个换上吧,

网友:
这点小故障还是难不倒楼主的。

网友(2019-04-05):
应该有一线开路(短路一般会连续输入某个字符),排线至键盘主板上找找。(单个键不灵在这键旁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