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2与5283你会怎么选

楼主(2019-02-18):
有的坛友说5283带冲击功能没有用,买个5282就行,但我觉得两个价格上不差多少钱,多个功能不是更好吗?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还有就是两个所用的夹头一样吗?

网友:
哪个便宜入哪个!

网友:
不是专业干活的,就选功能多的。

网友A:
我刚进了把5282裸机,在墙上打孔有5401,所以没买5283

网友B:
5401加个转换夹头,然后没买5282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进了把5282裸机,在墙上打孔有5401,所以没买5283

使用感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进了把5282裸机,在墙上打孔有5401,所以没买5283

转速快,力大,钻孔给力,钻头也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401加个转换夹头,然后没买5282哈

能推荐一款六角转换夹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推荐一款六角转换夹头吗

马家胡同很多,一般也不算专业搞得随便买个就行

网友D:
带冲击的夹头容易旷,电钻带冲击用处不大,我的就是带冲击的,夹头开始旷了,用的时间不多,带冲击的轴是前后串的,墙上钻孔还是用电锤吧,太费电钻,打眼夹头里进灰太多,不好清理,这个夹头不好拆,估计螺丝上胶了,大有5401裸机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冲击的夹头容易旷,电钻带冲击用处不大,我的就是带冲击的,夹头开始旷了,用的时间不多,带冲击的轴是前 ...

同意,电钻的冲击功能意义不大,经常用还会影响电钻寿命

网友:
可以打墙扭力大一点,机器的强度要好一些,主要是看个人需求。

网友(2020-04-17):
木头铁皮彩钢瓦砖墙都打过,还没干过混凝土,等我今天打几个试试回来告诉你

网友:
看干什么用,对重量量有没有要求,有没有大有平台电池,经常上上螺丝,钻个小孔,推荐得伟12v平台无刷601

网友:
是的我都后悔了,电锤功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