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动手改】海康萤石W3-AC1200千兆路由器改POE供电 By:psqtdhx

楼主(2019-02-18):
海康萤石CS-W3-AC1200路由器是目前200-300元档最靠谱的AC1200路由器,没有之一,
高通IPQ4018+128M+16M,双频PA,LNA,束波,Wave-2,MU-MIMO玩刷机的就算了,目前貌似没有第三方固件支持,本次改POE方案也仅仅是为变成更好的AP而做

全千兆端口,良心配置标准千兆网变,加装PD模块很方便,1236去除中心抽头接地电阻引出即可,不像其他黑心厂商18脚网变,必须更换或者串联

就这样,仅提供一个思路,授之以渔,自由发挥!

随手把光猫也改了POE供电,这个就比较坑了,用的是18脚网变,共地的,但是也行,1236切断,引到PD模块后再回来!

再发一个语音网关改POE受电:这种就是比较坑的网变,共地,换了网变

还是语音网关,一样换网变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POE供电是改成多少v的,12还是48V的?

网友B:
改POE供电后,建议做好明显标记,以使用时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POE供电是改成多少v的,12还是48V的?

48V标准PO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POE供电后,建议做好明显标记,以使用时免出问题。

48V标准POE受电,,,所以乱插也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V标准POE受电,,,所以乱插也没事

光猫改POE供电,不知道换个RJ45接口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改POE供电,不知道换个RJ45接口会怎么样?

标准POE一点事都没有,不用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RJ45端口,使用12V变压器供电即可,如果插入的网线带电时才启动POE,此时可以去除12V变压器,,,必须是国标POE供电交换机才能保证安全,国标POE是带检测的,插到普通口不会供电
建议不要使用所谓监控专用非标POE,那种是强制供电,不能混插,会放烟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准POE一点事都没有,不用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RJ45端口,使用12V变压器供电即可,如果插入的网线带电时 ...

图少,没太看明白,光猫改POE供电,看着改的最右边RJ45端口,不知道换别的RJ45接口会怎么样?

网友A:
那你改完还用原电源供应器?

里面加升压板还是外接电源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少,没太看明白,光猫改POE供电,看着改的最右边RJ45端口,不知道换别的RJ45接口会怎么样? ...

最右边的是千兆口,其他是百兆没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改完还用原电源供应器?

里面加升压板还是外接电源也换了?

我用的是千兆POE交换机集中供电,猫、路由、AP、SIP电话等等,全部是POE集中供电,,所以,你在弱电柜里只能找到一个电源插头,那就是交换机的插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千兆POE交换机集中供电,猫、路由、AP、SIP电话等等,全部是POE集中供电,,所以,你在弱电柜里 ...

明白了,原来是受电方不是供电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原来是受电方不是供电方!

是的,4578强供12V用小功率电源变压器,比如12V1A,也不怕短路,前些年一直这么干,但是现在千兆POE普及,价格便宜了,那就上千兆标准POE,更安全更省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4578供强12V用小功率电源变压器,比如12V1A,也不怕短路,前些年一直这么干,但是现在千兆POE普及, ...

帮忙给个 PD供应模块链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给个 PD供应模块链接,感谢!

国内的PD模块都是作坊三无产品,质量都很一般,目前用的深简旗舰店的38MM模块质量还算可以,性价比高,但也是作坊代工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内的PD模块都是作坊三无产品,质量都很一般,目前用的深简旗舰店的38MM模块质量还算可以,性价比高,但 ...

店里没有你用的同款模块,只是TB上都差不多的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里没有你用的同款模块,只是TB上都差不多的款!

有的,仔细找找

网友:
暂不理解改法。先看看。。

网友(2019-10-31):
羡慕动手能力强大的大佬。。。。能否有偿给改光猫PO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