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浅谈STM32F103时钟

楼主(2019-02-18):
前言:最近开始用STM32,功能比传统8位单片机多,目前思维比较混乱,所以在此做个总结

时钟框架

时钟源:
高速外部时钟
高速内部时钟 8MHz
低速内部时钟

关键名词:
PLLSRC 锁相环时钟选择源
PLLMUL 锁相环倍频器
SW 系统时钟选择
AHB 系统时钟分频器
ABP1
ABP2

AHB分频器后的时钟:
HCLK :to AHB bus,core,memory and DMA
ABP1时钟:应用于ABP1(MAX 36MHz)设备和TIM2,3,4
ABP2时钟:MAX 72MHz,应用于ABP2设备,TIM1和ADC

具体程序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除能外部高速时钟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
        RCC_HSICmd(ENABLE);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等待HSI使能成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PB1时钟(低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PB2时钟(高速)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RCC_PLLMul_2); // F = 8 / 2 * 2 MHz

        RCC_PLLCmd(ENABLE);//如果PLL被用于系统时钟,那么它不能被失能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成功 等待PLL初始化成功

        //选择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内部高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外部高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倍频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需与被选择的系统时钟对应起来,RCC_SYSCLKSource_PLL

        //使能APB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ADC1时钟频率 14MHz

        //使能AHB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网友A:
去用一下 STM32CubeMX,你这个框架图可以图形化直接配置,
对stm32的时钟能有一个总体认识,而且配外设管脚也不会打架,库直接生成好,好用。去年年底刚刚自学stm32改了个stm32的红外热像仪套件玩。

网友B:
32位机的时钟树一般都蛮复杂的,不过stm32的还好了,nxp家的才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用一下 STM32CubeMX,你这个框架图可以图形化直接配置,
对stm32的时钟能有一个总体认识,而且配外设管脚 ...

有时间也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机的时钟树一般都蛮复杂的,不过stm32的还好了,nxp家的才蛋疼

NXP的没用过,8位单片机常用,STM32才刚用,不知道能做点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也去试试

可以图形化编辑时钟和pinout,当管脚功能冲突时候还能红色标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