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E4300主板短路,各位大神求救,另特别求助老朋友@zfq7431兄弟救我

楼主(2019-02-18):
前天晚上又120元收了个同款同配置的,120元,所有该笔记本的配件都齐全,比淘宝上的 卖新旧主板的都稍微划算点,买回来继续拆开对比测试。手上现在有三台这个货色了。没有可调电源,没有示波器,只有个良莠不齐的万用表,只能这样折腾了、。另外找遍了网络,唯独么有仁宝代工的这款板子的图纸,话又说回来,有图纸我也看不太懂,so。。。。。。。。。你懂滴,只能物理对比了

万能的分割线 ————————————————原文如下:

如题,电池老化没有安装,电脑当时放在扩展坞上的,想在扩展坞上插个U盘,手按错了地方,导致正在工作的电脑想跷跷板一样活动了一下,扩展坞接口那里肯定发生了短路。结果屏幕闪了几下就黑屏了,电源插头上的蓝环指示灯也熄灭了,不死心,拔下来电源断电,然后不接扩展坞和电脑,电源适配器通电后蓝环亮起来,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重复以上步骤,毛病依旧,还不死心,又换个电源,还是如此,然后电脑脱离扩展坞,直接把电源插入,还是一样的毛病,所以判断是主板上某个器件被烧坏了。

我估计是DELL 保护隔离电路短路,最关键我只会估计,两眼一抹黑啊,基本上啥都不懂哦。

拆机后给主板先洗澡后烘干,期望奇迹出现,结果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还得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一下,看看能否修复,另外这个电脑如题鸡肋,毕竟是十几年的东西了,但是给小朋友拿来编程看动画片还是可以凑合用的,so。。。。。。。。。。。。发帖求救来了。

另外主板的版本号是 JAL10 LA-4151P  REV:2.0(A02)

补充内容 (2019-2-28 16:56):
已经在cpu附近找到两个数值异常的mos管子有问题,本来一个管子也就三四毛钱,我已经淘宝下单买了三十多元的个管子,买了许多种,总有一款可以

补充内容 (2019-3-6 17:02):
已经千辛万苦的搞到了这块主板的图纸,哈哈,可惜这篇文章不能添加附件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7

网友A:
用可调直流电源上电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B:
一步一步查呗,先查短路,各种电容对地电阻,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满足启动条件,没经验的话还是送修芯片级维修即可,大概100-200元吧。再不成就咸鱼淘个板子一类的。

网友C:
电源插上电脑后灯就灭了,说明主板大短路。应该比较好修。从19V输入开始查起,各个DCDC电源着重看下。松香法也可以帮忙判断。

网友D:
建议楼主查一下电流,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dell的电脑(E6320)对外设引起的故障保护不够,前一段时间,家里的打印机坏了,折腾了半天没修好,本来就是个二手电脑懒得折腾了,又重新买了一台电脑了事。电脑坏了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打印机坏了,新电脑无法打印才反应过来;接着修打印机呗,发现是打印机上的负责USB的芯片烧毁了(一个芯片要20多块,懒得换了,直接买了块新主板连运费35)——也搞不清是打印机坏导致电脑坏,还是电脑坏导致打印机坏,这才意识到电脑应该是南桥坏了,内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直流电源上电看看电流多少

兄弟我是小白,看来这个不会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查呗,先查短路,各种电容对地电阻,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满足启动条件,没经验的话还是送修芯片级维修 ...

唉  兄弟我只能电烙铁或者热风枪换个零配件的水平,对这个老虎吃天电路无从下口一样哦。淘宝上板子才60元左右,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直接换板子了,但是那少了折腾的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插上电脑后灯就灭了,说明主板大短路。应该比较好修。从19V输入开始查起,各个DCDC电源着重看下。松香 ...

唉  兄弟我只能电烙铁或者热风枪换个零配件的水平,对这个老虎吃天电路无从下口一样哦。淘宝上板子才60元左右,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直接换板子了,但是那少了折腾的乐趣了。

兄弟你的话让我看出了希望,我对电路基本上是擀面杖吹火 一窍不通,需要你的详细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查一下电流,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dell的电脑(E6320)对外设引起的故障保护不够,前一段时间,家 ...

如果南桥坏了  那就彻底的歇菜了 更换南桥要上BGA焊台了,我只有两把烙铁和一个破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插上电脑后灯就灭了,说明主板大短路。应该比较好修。从19V输入开始查起,各个DCDC电源着重看下。松香 ...

将万用表调到200欧档,红黑探针分别接至主板电卡儿的正负,此时显示为0欧,用热烙铁分别去加热你所怀疑的短路的电容,当万用表的阻值增大时,大于0了,则被加热的那个电容就是短路的元凶,拆下,再装一个ok。

楼主:
DELL 保护隔离电路短路

网友E:
很明显你现在正在犹豫,放心折腾,最后你会下定决心买个二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你现在正在犹豫,放心折腾,最后你会下定决心买个二手板子

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  我就准备这样干

网友F:
就这水平  就不要修了    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水平  就不要修了    换件

你这小子 胆子不小,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大拍我马屁,搞的我屁股都肿了,虽然肿的我龇牙咧嘴的,但是我认为你说的很对

网友G:
笔记本没有仪器不好弄,还是换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没有仪器不好弄,还是换主板吧。

是的  我想换一个主板 但是主板也不太划算了,刚刚从储藏室翻出来个同款高配的,先给小朋友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没有仪器不好弄,还是换主板吧。

刚刚看了看二手的可调电源,看中了一个600元的  价格都够买三台这个电脑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想换一个主板 但是主板也不太划算了,刚刚从储藏室翻出来个同款高配的,先给小朋友用上了:h ...

先用上了,慢慢修。

网友:
先找点位图,然后一一对应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