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被人捡的魔灯充电宝广告牌 请教激活充电宝

楼主(2019-02-18):
如图,得到一个别人捡的魔灯广告充电宝。如何激活离线充电功能,在线的要交钱才能充电。

还有广告牌是安卓的只有一个安卓的usb口 没有触摸组件,屏幕清晰度很好,怎样把这个系统改成可以网络控制的呢(或者是怎样利用这个安卓系统的广告屏幕)otg 功能没有试验过不知道带不带?现在开机就显示广告进不了安卓桌面,没有触屏驱动无法控制屏幕。晚上上魔灯apk 文件。

给充电宝充电的接口是 type-c 的 (输入)外壳写的充电电压是5v的,但是配的typc-c充电器是9v  2A 的这样冲不会会坏?

输出是正常的5V 2.5A   苹果 安卓 type-c 的口子都有。

一大堆机器被收废品的捡走了 朋友只捡了一个 可惜了。

网友(2025-02-14):
魔灯智媒充电宝广告牌激活离线充电功能

2024年考古,断开一根线就可以激活充电宝了,或者整个黑色排线拔掉也可以激活。具体看我的网页
魔灯智媒充电宝广告牌激活离线充电功能

网络上很多帖子求问怎么破解充电宝充电限制,个人做了摸索,分享给大家。拆被人捡的魔灯充电宝广告牌 请教激活充电宝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顺手把锁屏和音量键引出来,充电宝的线拆掉换公母头。

网友A(2019-02-18):
“p通道逻辑电平功率沟道mos场效应管”这个名称真是碉堡了

网友B:
跑跑电路,把P管短接试试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通道逻辑电平功率沟道mos场效应管”这个名称真是碉堡了

肯定是新出的高科技产品。

网友:
不容易拆的挺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新出的高科技产品。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新出的高科技产品。

百度翻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跑电路,把P管短接试试看有没有输出

具体哪个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原件?

图上标注的那个八脚的p型管

网友C:
不知道华夏喜欢缩略语啊,开封刀具厂叫开刀的,上尧模型厂叫上刑的,嘿嘿嘿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玩不转拆电池换板子

网友:
现在已经满大街的共享经济文化

楼主(2019-03-27):
安卓系统的 恢复了出厂设置然后root 了,用包名查看器查看广告软件的app 名称,在用专用软件卸载掉广告软件app 后就是一台阉割版本的(没有摄像头、话筒)的安卓系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华夏喜欢缩略语啊,开封刀具厂叫开刀的,上尧模型厂叫上刑的,嘿嘿嘿 ...

有点印象了,自贡刹车片厂的叫自杀的,上海吊车厂的叫上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印象了,自贡刹车片厂的叫自杀的,上海吊车厂的叫上吊的……

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2019-12-03):
把屏幕的连接线拔了,就可以直接当充电宝使用,我试过了

网友:
绿色电池不错哦

网友:
我十元包邮,送你一个,爱国者的充电板

网友:
哪位大神能把这玩意儿给ROOT了,我送一个给他玩

网友:
搞来 卖掉啊   话说给我一个 我来研究怎么破解  我自己出运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