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华为光猫

楼主(2019-02-18):
捡一个华为光猫,拆开与大家分享。
就是它——华为光猫。

底部标签。

接口。

以为都是卡扣,四周撬开后还是没法打开盖子,看见中间好像还有老师相连,捅开标签纸,有一只螺丝。

板子正面。

版号。

各种集成电路。

这是三极管还是稳压块?

这个是闪存。

这是电源部分。

电源输入端滤波电容16V/1000uF。

这个也是滤波电容100V22uF?

找一个12V电源,试机,电源灯亮。

过一会LOS灯亮,但是红色的(一下一下的闪),不知对否。

又有一个TEL灯亮(一下一下的)。

看整体做工还不错,也不知道好坏,等需要的时候再试吧。谢谢围观!

网友:
大品牌网络终端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A:
光猫貌似不是华为就是中兴的

网友:
偶装的移动宽带配的也是华为,不过个头要小些

网友:
运气不错,哈哈,捡到就行。一般装宽带都送这玩意,
木分啦,帮顶,回头补上

网友:
那金灿灿的真好看,做工不错

网友:
华为光猫还是不错的

网友:
里面怎么这么多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貌似不是华为就是中兴的

还有个峰火

网友:
los灯亮是因为没有光纤插入,没有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