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来的暖风机配件

楼主(2019-02-18):
捡来的暖风机配件
收购站看见一个坏暖风机,电机故障造成发热片过热,把暖风机塑料外壳都熔化了!
现场拆点零件拿回家做配件用!(发热片和电机经过维修后,功能正常了)

网友:
要d个外壳才行哦

网友:
谢谢分享,受到了启发,正好手头有这个发热片,加上微波炉风扇,正好diy一个小暖风机哈哈。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
看样子塑料外壳都不行,得用铁丝网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方块的第一次见,不都是圆的吗

网友:
这东西买过一个用不惯,给家里大哥了

网友:
估计核心温度都能融化焊锡了,看来只能买金属多点加特氟龙塑料的暖风机。

网友:
有颗愉快的玩耍了没回血

网友:
做个小台扇也不错

网友:
估计加热板功率在600W以上

网友:
热融胶固定温度保险属于创新

网友:
这种东西看了壳子材质很重要。

网友:
白色的PTC与散热片之间是粘接的,时间长了电阻增大,有些就脱开了,捡过一组浴霸里的PTC发热片,测试完后全扔了。
前几年一直用PTC暖风机过冬,今年还是用落地式对流式暖风机,安静多了,虽然电费增加了。。。

网友:
这货我捡到过2个,都是好的,拆了加热片想当小风扇用,发现风力太小,扔了,加热片放垫路由器下面了。

网友:
做个魔幻的壳子,自己改装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