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3年前后的杂牌电钻清理一下,上个油

楼主(2019-02-18):
装修房子为了方便买了一个杂牌电钻,好多年了,同事朋友也借出去应急过,今天翻出来听声音有点吵,拆开上点油继续服役

网友A:
不错,像新的一样,家里有个老电钻,也打算弄一下,介绍一下经验呢,要清洗哪些地方,用黄油还是机油,用油洗还是水洗之类的,或者给个链接也行

网友:
不错不错,换向器得铜真厚实,谢谢分享

网友:
黄油太多,容易产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像新的一样,家里有个老电钻,也打算弄一下,介绍一下经验呢,要清洗哪些地方,用黄油还是机油,用油 ...

也没什么经验可谈,一般就是见螺丝就拆,我是用WD40 把油泥多的的地方喷了一下,轴承,夹头不灵光的也喷一下,齿轮箱最后是填充的黄油,黄油也有两年了,还是论坛优惠购买的

网友:
老货很扎实,我也有个十几年快20年的老货很好用

网友:
用黄油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什么经验可谈,一般就是见螺丝就拆,我是用WD40 把油泥多的的地方喷了一下,轴承,夹头不灵光的也喷 ...

wd40用了会不会影响润滑啊

网友:
忒厉害了,弄完和新的一样啦

网友:
博大是杂牌!??

网友:
竟然带冲击,还有油太多了

楼主:
博大是新的,双12撸的特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没什么经验可谈,一般就是见螺丝就拆,我是用WD40 把油泥多的的地方喷了一下,轴承,夹头不灵光的也喷 ...

油泥需要清除掉么?另外,使用的时候打火是电刷问题还是电容坏了呢

网友:
看着看着一下子有线变无线,被你的新货吓一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泥需要清除掉么?另外,使用的时候打火是电刷问题还是电容坏了呢

油泥肯定要清理,打火的话先清理一下换向器缝隙里的碳粉,还打火的话可能是转子匝间短路,得换转子了。串激电机没有电容的哦,如果有那也是并联在220V的安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泥肯定要清理,打火的话先清理一下换向器缝隙里的碳粉,还打火的话可能是转子匝间短路,得换转子了。串 ...

花了好大力气,用wd40加卫生纸洗干净了,不过还是打火,仔细检查发现是碳刷,清洁了一下就这样了,发现长时间运行就没火花了,只是启动前几秒会有

网友:
这质量也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