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达尔优机械键盘的“轴”,感觉现在厂商非常的坑爹

楼主(2019-02-18):
  因为工作时需要敲点代码什么的,所以去年9月入了个二手的达尔优机械合金版87键红轴键盘,用了几个月挺好的,不料到年春节放假前开始有按键开始不好用了,春节一过回来上班,用了两天薄膜键盘,实在受不了那手感,只好把键盘修起来,毕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吗。下面就是待修的这货,当时随手收的,是个红的。

  上来先开拆,没准备什么替换的备件,因为出问题的就是个开关,而且还不是通过大电流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也就是个触点氧化接触不良什么的,清理一下就好。从网上搜了下拆机贴,发现只需要拆少量的几个键帽就能露出全部8颗螺丝,不用拆掉所有按钮,省了不少事。(下图中多拆的几个是有问题的按键)

  开壳过程非常顺利,没什么难度,键盘用的黑色PCB,做工还行,键盘线也是带插座的,维修起来很方便。

  PCB上丝印了键帽的名称,值得赞一个,找需要拆的按键方便多了。

  焊接用的应该是无铅焊锡,烙铁调到300度才能顺利的拆下来,平时用有铅焊锡时一般才调到260到280度。

  看下品牌,凯华的红轴,质量真不怎么样。虽然不知道上家是什么时间买的,但上市时间是2014年,到现在也就是4年不到5年的样子,对于机械键盘来说这个时间有点太短了,毕竟正常品牌的薄膜键盘用个7、8年也很正常,我08年买的明基A800到现在还用的好好的。

  量了下开关的接触电阻,在900欧到500多欧间乱跳,典型的接触不良。

  拆开看看,触点都黑成碳了。

  动触点似乎强点儿,但也有点发黑。

  找张纸打磨一下,亮晶晶了。

  动触点也打磨下,感觉也亮了一点儿。

  重新装好,试了下导通正常了。

  还有5个接触不良的按键,全部拆开清理触点。

  最后装好试机,所有按键触发正常,又可以愉快的码字了。

  不过感觉厂商在触点材料选择上似乎刻意选择了容易氧化接触不良的材料或做了这样的表面处理,所有拆开的开关都只有触点氧化发黑了,而且是整体的,不管是不是接触位置全部发黑,而基片表面一丁点氧化的痕迹都没有。也就是说如果直接用基片的材料做为触点的话寿命可能比TMD厂商特地使用的”专用材料“的触点寿命还长。又或者厂商选择触点材料时就是专门选择的易氧化接触不良的材料,好让你用不长久好再买新的。以前还拆过鼠标的微动,也是同样的情况,触点氧化发黑,但安装触点的基底材料一点没事,当时就感觉厂商这是有意为之,现在你要说这不是故意的,我能信吗?

网友:
机械键盘便宜了 质量也就很一般了 凯华轴还算不错的 也就这德行 其他牌子更不行了 除非是多加代工费 触点加厚镀金 比如早期雷蛇绿轴 凯华代工 触点那叫一个金灿灿 好几年都不坏

网友:
厂家也许所做是对的,动的接触部分之所以发黑是镀银或摩擦粉末和润滑脂混合,其他之所以亮是有保护涂层

网友:
凯华轴说实话质量很一般。之前收过一块雷柏老款机械键盘,用的就是这牌子的黑轴,键盘倒是挺干净的,但50%左右的轴都坏了,反而一起买的实达键盘的樱桃黑轴 轴板,大概九几年的货,除了轴里面有灰尘,脏了点,清洗后基本上就是全新的状态,触点都是锃光发亮的金色,手感、触发也都正常。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产轴一块键盘才百来块,而用了樱桃轴会贵个两三倍的原因

网友:
所以说卡吧加钱党早已看穿了一切

网友:
完全是节省成本导致的问题,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A:
也买过一个2手的键盘,好几个键都连击了,碰过WD40也好不了多久,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买过一个2手的键盘,好几个键都连击了,碰过WD40也好不了多久,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修复? ...

理论讲可以,不过有条件换樱桃原厂轴最好。

网友B:
有时发黑是因为开关电流拉弧的问题。

网友C:
新轴才一元/个,修轴太费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轴才一元/个,修轴太费工了。

修还真不费时间,两边卡扣一撬,顶出静触点,拿纸一打磨,半分钟都不用,就是是拆键盘拆轴比较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发黑是因为开关电流拉弧的问题。

键盘用的开关不会到拉弧的程序,而且这触点黑的这么均匀,铁定不是电流大小的问题。

网友:
凯华早期用的是银合金触点,现在和CHERRY一样用金合金触点了。银合金在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其实是因为触点摩擦把表面镀金磨掉了,所以更容易氧化锈蚀。

网友D:
看起来黑色的东西似乎是银合金摩擦下来的粉末和润滑脂的混合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黑色的东西似乎是银合金摩擦下来的粉末和润滑脂的混合物

摩擦下来的混合物会这么均匀的分布在表面吗?而且还只在一侧的触点上有?况且触点上没有任何润滑脂,擦下来的就是干干的痕迹,没有感觉有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