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检修苏泊尔C21-SDHC18电磁炉开机E0故障

楼主(2019-02-18):
图片混乱 边修边拍 最后确定IGBT软击穿 更换拆机件解决 图中E1是无锅。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感觉做工还可以,恭喜维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感觉做工还可以,恭喜维修成功

还好没坏别处 小管子芯片什么的 不然我就修不好了。。

网友B:
线盘是铜的吗?看到了电路板上众多的黑点,应该是小强留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盘是铜的吗?看到了电路板上众多的黑点,应该是小强留下的。。。。。

当然是铝的了 又铝又小 的确是小强 已经死光光 室外放置几个月了

网友:
铝盘的寿命很短啊

网友:
小强太多了,电磁炉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网友C(2019-04-22):
IGBT软击穿是怎么检测出来的?如果不接igbt那么G极电压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软击穿是怎么检测出来的?如果不接igbt那么G极电压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还真没测 硬击穿肯定是短路要烧保险管之类的 而我这个能开机 报故障 网上也没查出什么来 索性拆机检测 大电阻都测了没问题 焊点也没有虚焊 能上电桥肯定没问题 干脆换一个IGBT试下 然后换上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不少电磁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没测 硬击穿肯定是短路要烧保险管之类的 而我这个能开机 报故障 网上也没查出什么来 索性拆机 ...

有个类似故障的电磁炉还在研究,也是igbt坏不知道其他地方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类似故障的电磁炉还在研究,也是igbt坏不知道其他地方坏没有?

多看看衡水家维的帖子 便可窥知一二 哈哈

网友:
越出越差铝盘的。修好后还能再用五年。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并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D(2019-11-01):
有同款电磁炉 九成新 3块钱买的 能上电 能检锅 e0错误,和你的类似 是不是也是同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同款电磁炉 九成新 3块钱买的 能上电 能检锅 e0错误,和你的类似 是不是也是同一个问题? ...

更换试试

网友E:
铝线圈的垃圾货也有CCC标识,说明CCC就是垃圾货的代名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铝线圈的垃圾货也有CCC标识,说明CCC就是垃圾货的代名词

CCC认真确实是垃圾认真的意思。
想看正规认真还得是美标,欧标,日标,韩标。ul认证。dve认证。

网友F:
这个盘子啊,缠的漂亮点不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盘子啊,缠的漂亮点不好嘛

这叫交叉缠绕法 .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