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洗st5东风机芯的海鸥手表,请交流下经验发条到底弄成什么样比较好用

楼主(2019-02-18):
以下为网络收集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汇总的关于海鸥手表的资料,天津手表厂的前世今生:

1957年,和平区湖南路10号的一座民宅挂上了天津手表厂筹备处的牌子。当时筹备处的书记张子良对新老工人师傅说:“我们天津工人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块手表,现在国家正式批准在天津筹建手表厂,你们都是开拓者!”筹备处下设3个车间,总共不到200人,却被分散在3个地点——手表车间在湖南路,土城有个秒表车间,工具车间在吴家窑。

1955年1月的一天,天津华威钟表厂的工作间里,4名工人师傅拆解了一块瑞士“sindaco”15钻粗机手表。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他们用小车床、小铣床、台钻和砂轮机鼓捣出上百个零件,硬是装出了一只全新的手表。因为表盘上镶嵌了1大4小5颗星星,这只表被命名为“五星”牌。1955年3月25日,华威钟表厂开始第二批小型生产,向“五一”劳动节献礼,“五星”牌改成了“五一”牌。从4层楼扔下来仍能正常运行。
建厂初期,因为是纯手工操作,产量是最大的难题,200多名工人一年只能生产300多只手表。到天津五一手表厂正式成立,厂址集中搬到丁字沽(现中环线上一轻工业学校所在地),这种短缺状况也没能得到解决。

复康路上水上公园附近的天津手表厂早已成为天津人的公共地标,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址是前苏联的专家帮助选定的。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专家到天津手表厂援建,他们认为,丁字沽一带风沙较大,不适合手表生产,最终将厂址确定在了复康路上绿树环绕的地带。
“五一”表问世11年后,手表厂的工程师靠手摇计算机测算数据,手绘图纸,开发出中国第一只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机械手表,命名为“东风”牌。当时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将一只成品表从4层楼扔下来,落地后表依然正常运行。1973年,“东风”表以“海鸥”商标出口国际市场,“海鸥”表名声鹊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87年,“东风”表退出了历史舞台。

六十年代初,天津厂受挫于“五一”表的二次改造,当年四名苏联专家来厂,在专家倡议下,天津厂重新按照苏产“基洛夫”手表工艺进行设计。可是未过多久中苏关系恶化专家撤离,遗留一大堆没有搞完的技术问题反而使原来的工艺处于半停滞状态,产量搞不上去,质量也不稳定。而此时上海手表厂几项经济技术指标开始遥遥领先。当时“南刘北杨”(上海刘思仁、天津杨可能)中的杨可能厂长针对天津厂面临的局面提出“把产量让给对方,在质量品种上高人一筹”的指导思想,为企业在后来的竞争中奠定了基础。发展思路确实后,1965年,杨厂长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市场。由于一直以来国际上有一项规定即仿制他国的产品不允许出口。而当时津沪两地的国产手表均属仿制,要想走出国门就必须研制自己的全新产品。杨可能大胆提出了“自行研究设计试制新产品”的设想,研发新产品ST5型的方案被提上日程(当初一般国产机械手表的型号皆由四个字母组成。如ST5B,型号的第一个字母S是手表拼音的首字母代号,第二个字母是手表生产厂的代号,比如北京的sb型号到现在才知道是骂人的,天津即为T,第三个字是产品的序号;第四个字母一般是该手表性能的代号。A代表防震,B代表防震日历,C代表防震自动,D代表防震日历自动。比如ST5A表示是天津手表厂生产的防震手表,)。

1966年1月杨可能亲自挂帅组成了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三结合的试制小组。试制工作由六十年代初期天津大学计时专业首批毕业分配进厂的技术员王亚舟主持(王亚舟后来也成为天津手表厂厂长),成员包括张理基、王文藻、张兆理、王久保、杨桂兰等。设计组首先对瑞士、日本、德国、法国、苏联等国生产的140多只手表的结构、技术参数进行分析、测定、计算,列出其优缺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集中各种名牌手表的长处,在平面布局上采用大条盒、大摆轮结构,于8月15日试制成功ST5基础机芯。ST5型机芯零件除游丝、防震器使用进口零件外,其余如发条、宝石轴承元件和零部件全部自行生产。这也是首枚中国自己设计的量产腕表机芯。1969年9月,ST5C日历型定型;1971年又增加了自动功能,机芯型号ST5D。1969年国庆节,装配有ST5机芯的“东风”表正式定型投产,后期更于1973年作为首枚中国出口手表以“海鸥”的商标进入国际市场。机芯铣花的出口型ST5,标志着中国早期制表业在设计、技术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1987年“东风表”被其正式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天津厂开始了海鸥的时代,但机芯仍沿用ST5型。装载ST5机芯的东风表是中国第一块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手表。也正是因为它的优秀,令ST5型在未来20年的统机大潮中为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所保而能继续生产下去,最终形成和上海表的分庭抗礼,后期为石英风暴所席卷,上海表海鸥表的传承都已中断,现在的表光有牌子,有型而无神。

下面是今天得主角:外观保存可以,表盘干净

除去表壳

拆全摆

拆小钢轮,这小钢轮比较有特色,固定盘2个螺丝,外部齿轮

大钢轮

拆轮系上夹板

轮系原理,和普通的手卷老瑞表一样

中心轮

拉档部分

螺丝特写,3类螺丝

发条盒

发条取下,浸泡。可以看见发条由于时间比较久尾部已经直了

机芯浸泡的时候对表壳抛光处理

表壳处理后,零件分别清洗晾干

外部看来干净,其实灰尘颗粒很多

逐步弯制发条,发条的形状是请教了大表哥,参考上海新发条以及网上自动表的图片,不知道各位的经验,手卷表发条弄成什么样比较好用

做了一些小油纸给发条上油

上好油的发条,装盒

分类摆放

开始安装,和拆一个步骤

安装擒纵叉

安装全摆,并清洗摆夹板避震宝石

清洗夹板避震宝石

装好的避震宝石

三针进行抛光

之前抛过的壳,焕然一新,更换表镜

看起来就像没有表镜一样,可以可以
装入机芯

完!因为是二把刀没有校表仪,经过一天平放走时,误差1分钟内,就不折腾了。
请大家交流下发条经验,最近发现部分表从空弦开始手感就很重,而有的表上起来手感很好,知道上到哪个位置,试过钟油、复合磺酸钙润滑脂(介绍号称润滑脂里的固体黄金,我也是醉了,最难用,粘稠)、锂基脂3种润滑油,怎么感觉和润滑油没啥关系

@zangzj 打理天津厂东风海鸥机械表 ST5型机芯(90P)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1544

网友:
表比较漂亮。较表仪还是要入个的。

网友A:
统机就用钟油吧,自己找别的油替代使用很难找到合适的,里面的成份,粘稠度个人很难掌控,弄不好还会腐蚀条盒轮。实在想让表走的好,买瓶莫比斯8200用,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机就用钟油吧,自己找别的油替代使用很难找到合适的,里面的成份,粘稠度个人很难掌控,弄不好还会腐蚀条 ...

这油倒是不贵,能点哪些部位呢?

网友B:
楼主太厉害了,请收我为徒,教我修手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油倒是不贵,能点哪些部位呢?

条盒,拉挡位置所有部件。重压的位置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盒,拉挡位置所有部件。重压的位置都可以使用。

感谢感谢

网友B:
对于疲软的发条,我都是用手捋的,只需要一下,最多两下,它就乖乖的收成一卷了。

网友:
有一枚大表哥啊

网友:
手动上发条的轻重,还同大小钢轮、立轮、表杆的力臂有关系,如果在装配正常的情况下,SMI钻石最重,9钻钟山最重轻,注意观察它们齿轮间的力臂就会知道这也是影响上条轻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厉害了,请收我为徒,教我修手表吧?

什么时候学大锤开表?叫上我一起

网友:
那个年代,经常听到收音机里面飘出来:海鸥表,中国计时之宝,海鸥表,为你提供准确的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学大锤开表?叫上我一起

下次修表就用大锤法

网友D:
这表盘上的12个刻度,强迫症受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盘上的12个刻度,强迫症受不了啊。。。

没强迫症居然没发现是这造型

网友:
楼主技术突飞猛进,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疲软的发条,我都是用手捋的,只需要一下,最多两下,它就乖乖的收成一卷了。 ...

撸得多了,所以有经验

网友(2019-04-25):
老站我发的帖子里涉及过一次发条整形,以尾部为中心,整理成螺旋形就基本可以了,你这只发条应该是尾部变形或重做的尾钩长度不合适,所以整盘发条偏离中心,调整条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表盘上的12个刻度,强迫症受不了啊。。。

看着怪主要是因为这个盘面原来是一只方形表上的,这个可以从分刻度上看出来,原外壳应该有其它装饰配套。

网友:
至于你提到的上弦问题,新表主要取决于设计,二手表的相关因素就比较多了,平常大家玩的这些,发条的影响其实是很轻微的,主要就是立轮和小钢轮的配合,各部位的润滑,以及把头和把管的配合度,尤其是把头把管间的配合和润滑,很容易忽略,配合正常,润滑到位,都不会太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