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DIY STC15W4K56实验板

楼主(2019-02-18):
由于原来的STC15W4K56实验板的芯片搞坏了,没实验板测试一些东西不方便,原来那片实验板IO口没引齐出来,没打算换芯片,所以就重新DIY个STC15W4K56实验板。
有问题的旧实验板,这实验板已在本人的贴出现多次,这次为最后一次露面,拆有用的元件后当垃圾丢了。

以下本制作的电路图

以下为PCB,用热转印法做的。

以下为装好元件的板,焊工一般,能用。

以下为写个流水灯小程序测试一下,板上没集成USB转串口,需外接。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手工无敌 做工一流 真羡慕

网友:
电路板做的真漂亮

网友A:
电池干嘛的,旁边的是时钟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干嘛的,旁边的是时钟芯片吗

是时钟芯片DS3231

网友:
赞楼主的热转印技术!吐糟下我做过都是要补线的还有过腐蚀的

网友:
板子做的真漂亮

网友:
ec11好评,如果连一个相去外部中断,用边沿触发,程序写起来爽歪歪

网友:
最好用硬件spi驱动spi的oled屏

楼主:
把电路板的文件也发出来,有坛友需要。

网友:
转印的漂亮,我的老掉牙的打印机现在不给力了,打印总有底灰

网友(2019-03-20):
做得漂亮,媲美成品

网友(2019-08-06):
做得真好,正面的字是怎样搞上去的

网友(2022-02-19):
很厉害,会单片机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