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谁说廉价的12伏锂电钻不能平衡充?只用4分钱实现“虾牌”等电池平衡充。

楼主(2019-02-18):
谁说廉价的12伏锂电钻不能平衡充?只用4分钱实现“虾牌”等电池平衡充。材料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锂电充电灯的充电母座,某宝大概1分钱一个,这次diy需要用到4个.

寻找合适的安装位置1

寻找合适的安装位置2

寻找合适的安装位置3

第四个祭品出场

剪剪剪

分离

真正使用的是哪个筒,用来定位的。

尺寸刚刚好

定位钻孔示意图

开钻

钻好的3个洞

反面

安装示意图

以后只要有(原来写的是5伏,指的是头灯充电器标签纸上写的5伏,不是真的叫你用5伏直接充3.7伏的18650锂电池,估计能来这里混的都不会这么傻吧?)4.2伏充电器,就可以对12伏电池的3个锂电池分别充电,避免吃不饱的现象。
接线图就不发, 中间是正极,旁边是负极,只提供思路。

网友A:
看不太清,大概你这个是一节一节的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大概你这个是一节一节的充吧

是的,你有3个5伏的头灯充电器可以一起充

网友:
你直接接个平衡充头子不更好?
还只用弄一个孔,收个B6充电器也没多贵。

网友:
啊,這麼便宜啊,郵費不算么?

不用TP4056嗎,不會爆炸嗎?

网友:
“以后只要有5伏充电器”, 此处有问题,要用4.2v充电器

网友:
一个个充很尴尬的说。。还是直接点,12.6V充电器配一个均衡板,也就10+6。。

网友:
额(⊙o⊙)…看标题我以为是什么高科技技术,进来一看结果没想到。

网友:
万一充电母座短路了怎么办?是看着电池冒烟着火吗?

网友:
是一节一节的充

网友:
是分别充的吧

网友:
5v冲18650?  那对这本来就垃圾的电芯来说不是雪上加霜啊

网友:
外置充电的话,感觉还是用排座简单点

网友:
连个降压的二极管都没有,直接用5V充电,呵呵,连电压都搞不清楚,还冒充平衡充

网友:
三个4056加一个排座最实用。

网友:
现在发现只要电池一致性很好,  再加上保护板, 根本不需要在乎平衡性问题了.
偶尔拆开量一下就行, 反正手头的电池组每次测量电压都很一致.
平均电压最多也就是充到4.1V,  感觉使用寿命确实变长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地辽个帖子,我把我的平衡充扔了,还是花四分钱折腾这个吧。。。。。。

网友:
这是独立充不是平衡充吧!子弹还没到位

网友:
这个是一节一节的充 ,独立充 ,可以用

网友:
果然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