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显示器后板是这种的可以VGA输入显示吗

楼主(2019-02-18):
开图 这个是车载导航的背面 液晶屏电路 这个可以接VGA吗?

网友:
搂主仔细查查TW8816的电路图,对照主板就可以知道能不能改了

网友:
貌似不能,应该可以av输入

网友:
看屏号,可以搜匹配的板子

网友A:
小白看着直接接vga应该不可以

楼主:
鱼与熊掌 不能兼得  明白了 二选一

楼主(2020-11-04):
引用 网友A:
小白看着直接接vga应该不可以

现在关键是找部到AV输入的针脚是那几个?   后面这个20p的哪个猜是AV输入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