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河南联通送的机顶盒 EC6109-U

楼主(2019-02-18):
尝试手机发帖

背面,无任何螺孔,也确实没有螺丝,直接翘就可以了

打开后只有两个螺丝

背面没有芯片,整体有股怪味,无法形容

处理器 海思hi3789 四核a7
内存 h5tq4g63cfr x2
emmc thgbmdg15
里面用的最多的电源ic ,跟芝麻一样大,六脚封装,丝印awhj .038

网友:
据说是阉割版

网友:
无线阉割了

网友:
而且我不喜欢东芝的存储

网友:
大运营商配的网络终端做工不错

网友A(2019-05-16):
大侠,后壳是怎么拆掉的,略过了?暴力?直接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后壳是怎么拆掉的,略过了?暴力?直接抠?

忘掉了,应该是直接翘吧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A:
大侠,后壳是怎么拆掉的,略过了?暴力?直接抠?

从指示灯位置开始,直接翘都是卡口形式,我是用指甲画一下就开了

网友B:
想不到联通也开始偷工减料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联通也开始偷工减料了,哈哈

这和联通有何关系? 联通都是招标采购  这玩意多数都是中兴or 华为供货。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A:
大侠,后壳是怎么拆掉的,略过了?暴力?直接抠?

直接撬,背面的螺丝孔箭头是糊弄人的,没有螺丝的。

网友(2021-06-19):
中兴的做工用料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