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不能再缩水小夜灯

楼主(2019-02-18):
阻容降压都不用了,直接电阻降压整流,还能再省吗

网友:
滤波都没有,是够简洁的。

网友:
应该改成半波整流,那样更省成本

网友:
还可以搭棚省掉电路板

网友:
现在更简单是的是220V供电COB灯珠模组,里面好像两列芯片,一正一反串联。

网友:
进来之前还在想是不是电池供电或者usb的小夜灯,缩水就缩水了。结果居然是220v供电。长见识长见识。

网友:
电阻降压,多久会烧掉

网友:
指示灯电路,功耗较大,愿意的话可以在输入端加个降压电容和卸放电阻,改成阻容降压的,效果会好不少。

网友:
我有个同款,造型差不多,但是我那个里面带个安规,改天拆开你看看!

网友:
好像是一元,包邮,测过不到1W,作个小夜灯还行吧。电阻限流,一般不会烧。
还有更简单的,如同插线板上的发光管,只用电阻限流的小夜灯。。。

网友:
电容都木有,够省,楼主可以改直流供电,用起来安全。

网友A:
还能缩,整流桥去掉 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能缩,整流桥去掉 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

二极管都可以省,LED接交流也可以亮的

网友:
闪瞎眼啊  该死的山寨

网友(2019-04-12):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都可以省,LED接交流也可以亮的

确实 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