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测福泰克A6243L电感电容表

楼主(2019-02-18):
好像还没人拆过
偶得一块福泰克电感电容表,很辣鸡的东西。没人拆过这垃圾,有缘一拆 看看

焊点太业余 背光线太细一拉就断

螺丝都是绣的

下面来测试下小电感和小电容

表笔短路0.010MH 也就是在测的时候要减去10UH

减去10UH 得5UH 差不多

2UH 也差不

电容2000PF档位 短路表笔81P

找个6.8P贴片

90-81=9P 如果按误差2%算应该是6.9P或者是6.6P 这误差有点大

再测3.3P

表笔开路 贴片笔开路比测试夹大有分布电容

86-82=4P

测82P

夹子开路23

112-23=89 感觉差不多

再测680P

夹子笔开路23

测下来应该是720-23=697和680P 也差不多
总结:这东西真没啥意思
真需要 还是老老实实去买L200吧

网友:
比较垃圾,电容上电流竟然是75mv,哈哈,单位都不对,可信度还有多少

网友:
手绕磁环电感,修理电感,换电容等至少有个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比一般万用表自带的电容电感电阻要强吧

网友:
不错啊,我都没有测电感的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2020-06-10):
这表5%的误差有什么用,而且是盗版的,盗UA6243L电容电感表的。

楼主(2021-07-13):
引用 网友A:
这表5%的误差有什么用,而且是盗版的,盗UA6243L电容电感表的。

没啥用,只能算一个参考吧

网友:
这表有点误差
像楼主一样会减少误差
还好可以用
便宜的电容电感表
我也买了一块!45

网友B(2021-08-25):
我测电感发现误差好大
且部稳定
忽大忽小
DX有什么办法改一下,提高稳定性吗?》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拼多多19元包邮的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电感发现误差好大
且部稳定
忽大忽小

我的没这现象,你这情况一般把表笔细砂纸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拼多多19元包邮的万用表了。

肯定不是拼汐汐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多少钱入的了,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拼夕夕,拿回来就没用过,哪天准备闲鱼45出了

网友(2023-02-25):
用于一般维修使用,应该足够,,,

网友(2024-02-12):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拼多多19元包邮的万用表了。

你怎么买的那么便宜,我用了50多元。就是冲着电感测量买的。

网友(2024-04-17):
电路全部是数字电路!

网友:
测电容时频率太低,基本没有什么用,还得是ESR测电容准一些。

网友:
我曾经有幸拥有过一块这个表

网友:
我是岁数大了眼花被骗进来的,想看看福禄克的电容表是啥结构。结果是个李鬼

网友:
我还以为fluke呢,咋没听说过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