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的睿登5020数控电源,今天有空装起来

楼主(2019-02-18):
春节前买的电源套件,昨天到货,今天装起来,没记录过程,发个成品,给大家看看

楼主:
没有按照说明书建议的电路板背后走线安装,给的线有点短,再长5cm就够了,随便找了点粗线接的d开关,自己用不到全功率,没有装风扇,蓝牙模块随便找了一个盒子卡风扇位置了,信号还行!

网友:
年后到现在才到啊,我14号到的,你成品外壳就是好看,问个问题,你那个开关下面好像还有一块电路板啊,是什么功能?还有后面那块是风扇电源压降模块吗、

网友:
开关和蓝牙模块  中间那块板是什么板,我买的没这个

楼主:
我USB板也买了,都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