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批的扭力自停出故障了,求帮忙

楼主(2019-02-18):
到了扭力一直啪啪啪停不下来,貌似离合器打滑?图上这种电批,哪个部件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出故障的概率很低啊,你这个可能是波箱油脂干涩造成的。

主要故障点有两个地方:“30”插销断了,传动轴空转;“35”定位齿轮破了。

网友:
触发用的微动开关老化了。或者是微动开关连接的自停控制板损坏。
自己用镊子,模拟一下开关动作看看会不会自停先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