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漏电保护器犯得错误

楼主(2019-02-18):
4P漏电保护器,接上电源后到民工宿舍一用电电就跳闸,找了三个小时的毛病最后发现是零线接错地方了!

正确接法

错误接法是零线直接接到后面的零线排了。

因为零线也经过内部的互感器了,所以不接到这里面互感器就能感应到不平衡相序电流所以就会跳闸

网友:
220 380的东西一定要检查再检查,马虎不得

网友:
现在感觉三相电还是有点危险,接错就完蛋,上次一人家里零线没压好冬天晚上负载大了零线打火花,烧掉一堆电器

网友:
这透明开关视野不错,我们这一个洗车店老板,把洗车机三火一地,都接到一个4p的开关上,地线接到零线的位置,送电几分钟就跳闸,他打电话给售后,售后让他把地线接上,结果他就把地线接到零线的位置了,把地线从零线端子上拆掉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