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西数移动硬盘真假

楼主(2019-02-18):
淘了两块二手的机械硬盘,但是背面的字印刷非常粗糙感觉不像正品。图一是公司的同款硬盘,二三是新买的硬盘,求老司机看看有没有毛病

网友A:
假的 西数东芝的山寨盒子10多块一套 关键是产量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 西数东芝的山寨盒子10多块一套 关键是产量巨大

但是我用HD检测过,没看出有问题啊

楼主:
附上HD的检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HD检测过,没看出有问题啊

这软件能检测出真伪? 告诉你吧 条码印刷不合格 就算没见过假的 光是这点 就不可能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能检测出真伪? 告诉你吧 条码印刷不合格 就算没见过假的 光是这点 就不可能是真的 ...

怎么才能查出来呢?

网友:
不知道 你既然有真的 为什么不自己对比

网友B:
没那么纠结吧,反正是二手的,检测正常即可。

网友:
这个一般要拆开才知道,西数盘都是一体的USB,假货盘是硬盘加USB转SATA。感觉还是假货盘靠谱点,但是怕翻新N手盘

网友C:
看序列号就知道是奇芭的货了,盘是西数盘体,应该是1672的盘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序列号就知道是奇芭的货了,盘是西数盘体,应该是1672的盘体。

假的也就算了,只要硬盘是西数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纠结吧,反正是二手的,检测正常即可。

88一块25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序列号就知道是奇芭的货了,盘是西数盘体,应该是1672的盘体。

萌新不懂,1672指的什么呢

网友:
假的,拆开看硬盘。

网友(2021-08-01):
引用 楼主:
萌新不懂,1672指的什么呢

电路板板号771672-003这样的 家族JAM单头160G修西树硬盘的才这样说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