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所谓24W LED灯板

楼主(2019-02-18):
一套山寨类的灯板使用中不亮,拆出来检查,通电后只有三颗 灯珠不亮,其它可微亮,直接把一颗不亮的小灯板拆出不要就能正常使用,这种恒流驱动应该不影响灯板寿命吧。

网友:
也才14W,还有10W去哪了?

网友:
用了多少时间坏的?我看散热不良。

网友:
便宜货,可以拆件,可以对付用

网友: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好在便宜啊

网友:
网上的LED普遍虚标功率,偷工减料

网友A:
这类的一般是2并,一个LED不亮,另一个LED通过的电流就比较大,容易烧掉另一个LED,最好换两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的一般是2并,一个LED不亮,另一个LED通过的电流就比较大,容易烧掉另一个LED,最好换两只。 ...

几块小灯板都是串联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8094&extra=  跟我这个一毛一样的灯板

网友B:
楼主的特安斯功率累计时间和累计电量计的准吗?怎么我的特安斯功率计累计时间和累计电量总是少计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特安斯功率累计时间和累计电量计的准吗?怎么我的特安斯功率计累计时间和累计电量总是少计漏计。 ...

这个我真不知道呀,没什么可比较和测量的,你是计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真不知道呀,没什么可比较和测量的,你是计算出来吗?

我把空调接功率计电压,电流,功率基本都是准确的,一天空调工作3-4个小时耗电约5-6度,一星期后累计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累计电量也只有十几度明显的少了约1/2-2/3。

网友:
这种灯板一般都是灯珠两两并联后串联起来工作的,一个灯珠烧断后并联的另一个也会很快超功率负荷烧掉,应急修理很简单,把断路的灯珠找出来后用细铜线短路掉就可以了。配套的驱动一般都是8-24W 300毫安的,少一串灯珠对电流影响不大。如果这样处理后很快又烧了其他灯珠,那就要考虑降低驱动电流了。

网友:
这种是5730的灯珠,两并的,建议你把全部都换了,微亮的可能存在软击穿。

网友(2019-04-17):
按照这个灯珠规格和数量应该可以做到24w的,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