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车床更换刀齿轮崩了

楼主(2019-02-18):
如题只能等配件了

网友A:
这齿轮加工质量也是醉了。。。。。。。。。。。。。。

网友B:
这套东西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認真發帖,安慰~只能换新齿轮了吧

网友C:
齿轮箱掉进异物造成的崩齿。大齿轮的齿面损伤不易处理好,最好是成对更换,不然更换小齿轮后可能会有异响。
奇怪大齿轮的齿面为何没高频淬火?

网友D:
谢谢分享。找牙科,烤瓷牙400一条。。。。

网友E:
齿轮硬度不够还是冲击里太大?

网友:
有点像什么的曲轴

网友F:
看大齿的损伤是螺丝掉里面了??
齿轮都没淬火吗?那么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齿轮加工质量也是醉了。。。。。。。。。。。。。。

可能是撞刀撞的崩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东西是什么设备上的?

数控车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箱掉进异物造成的崩齿。大齿轮的齿面损伤不易处理好,最好是成对更换,不然更换小齿轮后可能会有异响。 ...

成套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找牙科,烤瓷牙400一条。。。。

温总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硬度不够还是冲击里太大?

可能是撞刀撞的崩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大齿的损伤是螺丝掉里面了??
齿轮都没淬火吗?那么软呢?

可能是撞刀撞的崩掉的

网友G:
这是8工位刀塔吧,,液压的好像。。。

网友(2019-03-29):
引用 网友G:
这是8工位刀塔吧,,液压的好像。。。

凸轮刀库。液压马达一转,带着三组凸轮实现手臂松刀拔刀,大转,插刀,小转,返回的的动作。刀塔是另外一种。

网友:
可能是出于寿命考虑,一起坏,现在的产品,伤心

网友:
螺丝掉进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