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R847硬改后能进breed却不能正常启动【放弃了】

楼主(2019-02-18):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的问题,已经放弃改装了,换回原机的内存和闪存,留着应急用用。

   手里有个WR847N V3版本路由器,配置是AR9341+2M+16M,想硬改后刷openwrt来中继。
   现硬改成AR9341+4M+32M,已经改过两个一样的路由器都成功,所以觉得轻车熟路。
   但是问题来了,这次改好后能进breed,却始终不能进入openwrt系统,电脑不能获取IP,没有WIFI信号。
   刷了几个版本的openwrt都是这样,刷TP官方的wr843nd固件,还是一样的问题。
   换回原来的闪存,机器又能正常工作。
   只有内存没换了,会不会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麻烦,先看看大家的意见再说。

补充内容 (2019-3-8 16:53):
放弃硬改了,现在给板子上焊接一个flash插座,当编程器使用,在breed界面给其他闪存刷固件,速度比CH341A快多了。

网友A:
ttl看看什么启动过程

网友B:
以前遇到过是flash太新,老版本op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看看什么启动过程

没找到TTL接线或者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是flash太新,老版本op无法启动。

flash换了几个,基本都是拆机的,算是老的

网友:
跟前面换的内存片子一样?
breed就是个loader, 感觉32m的问题大

网友:
这个好像要定制openwrt吧

网友C(2019-03-23):
”现在给板子上焊接一个flash插座,当编程器使用“
怎么操作的?麻烦说下。。正想买341呢,看来可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给板子上焊接一个flash插座,当编程器使用“
怎么操作的?麻烦说下。。正想买341呢,看来可省了。。 ...

以我AR9341的路由器为例:
用刷了9341-breed的1M闪存插路由器上开机,电脑浏览器进入breed。拔下闪存,插上新闪存。浏览器界面选择“升级固件”-“升级bootloader”-选择9341-breed.bin上传-升级-重启。重启后在breed界面又选择升级固件,这次选择“编程器固件”,这样就能把路由器当编程器使用,给其他闪存刷刷固件了。
但第一枚闪存要刷入breed,我还是用的CH341.  你可以搜搜大神们用TTL刷breed的方法。

网友:
好像原来看到过 说的是breed和闪存不兼容

网友:
你不能进入系统的话,可以换浏览器看看,或者清空浏览器缓存看看,我昨天刷一个tp881也遇到这个情况,换了浏览器就进入系统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是一个10v220uf电容的问题
之前一块7620的板折腾了两个多月最后才发现,你研究一下复位电路会发玩这货是通过上电瞬间充放电时间着给u提供一个复位初始化低压信号,几ms后充电完成u初始化完成正常启动这时它就充电完成保持高压信号直到下次断电与人为按下复位键。
后来做实验发现这货容量大了小了都不行,如果不是电容就是与其相关的充放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