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修理行车记录仪的高手?凯立德CK55不开机

楼主(2019-02-18):
凯立德CK55,突然不开机了。哪个高手能帮修理?无偿的哦(往返运费我出)

拆解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5135

网友:
凯立德是做导航的吧?做行车记录仪就不行了

网友:
找好主芯片的datasheet然后从电源模块开始往后倒

网友A:
自己检查电池,论坛里好多修记录仪都是电池鼓包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检查电池,论坛里好多修记录仪都是电池鼓包坏

阁下的用户名令人........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卡坏了也会导致设备不来机的情况……

网友:
还是买个小米货360的吧,做工可靠一些。

我13年某宝买的96650公版,到现在嘛毛病没有,换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检查电池,论坛里好多修记录仪都是电池鼓包坏

好名字,在下跳蛋

网友:
如果是天线坏了我可以帮忙,其它的没戏

楼主:
谢谢大家,简单的维修自己还可以搞定,
什么都搞过了,确定是电路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固件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阁下的用户名令人........

我起网名都是乱打一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名字,在下跳蛋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固件掉了?

固件是通过内存卡开机刷的,不开机也没法

网友:
我曾经买过2个anc 的安霸A7 方案的记录仪
一年以后,都是偶尔不开机,有时候能开,而且运行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但是有时候,就彻底不开机,只有充电的红灯亮,最后都扔了
这个毛病好像没得治

网友:
有一个一样毛病的机子,还有个c530,查了各电压都正常 ,估计固件出问题,板子上有ttl接口,不能能不能刷机,安霸7资料很少,nand flash 编程器又没,扔箱底去了,你修好告诉一下

网友D:
没有修过这些东东,,,编程器倒是有,,

楼主(2019-03-23):
引用 网友D:
没有修过这些东东,,,编程器倒是有,,

那要不要给你修理试试看?当练练手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款  我自己换的电池 ,上年冬天的时候  他不行了,不能开机,我车上又两个,一个就是凯立德c325g   另外一个是趴趴狗的。当时就趴趴狗没事,这个凯立德把我气坏了,毕竟是从东北买的二手货,花了我好几十元呢。不行,我还得拆开它修炼一下,结果拆开一看,基本上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那就热风枪加焊伺候,哈哈,结果误打误撞的,搞好了,从那以后至今,两个冬天了,没事了,天天我开着GPS提醒,唧唧歪歪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不要给你修理试试看?当练练手

我有个类似的款  我自己换的电池 ,上年冬天的时候  他不行了,不能开机,我车上又两个,一个就是凯立德c325g   另外一个是趴趴狗的。当时就趴趴狗没事,这个凯立德把我气坏了,毕竟是从东北买的二手货,花了我好几十元呢。不行,我还得拆开它修炼一下,结果拆开一看,基本上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那就热风枪加焊伺候,哈哈,结果误打误撞的,搞好了,从那以后至今,两个冬天了,没事了,天天我开着GPS提醒,唧唧歪歪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