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TL494芯片的5V40A开关电源(B-200-5)

楼主(2019-02-19):
拆TL494芯片的5V40A开关电源
这个电源大概是LED广告屏专用的,对于TL494方案的电源我接触较少不太了解,这还是第一次拆这种类型的。拆解过程中加入了我对这个电源原理的理解,想把它改成一个可调电源,理解错误之处请前辈们指正。

先上外观图,样子跟好多坛友在积分商城出售的类似,铝壳底,上面是多孔铁罩或有个风扇出风口,一侧是输入和输出接头。

侧面写有5V40A字样,输出功率200W。

这边输入和输出的连接接头都生锈了,好在不影响使用。

另一侧凹进去一些,内部是贴着二个三极管。

打开,主板固定在铝壳底上。

二只三极管固定在外壳上。

二只输出二极管固定在另一侧,而且额外加了一块散热片。

先把固定三极管和二极管的铁夹取下,再拧掉板上螺丝,取出主板。

这就是主板全貌,网上找了张类似的电路图,一边看一边摸索着。

这是市电输入整流滤波单元。

这两个电容是串联的为半桥结构电路滤波,所以耐压分别200V就够了。话说这个是不是牛角电容啊?

整流桥后边的CBB电容。

两只大功率开关管,型号是D209L,参数700V,12A,130W,跟13009相当,应该可以替代。这里作推挽方式工作,跟主变压器初级线圈形成回路。

下图中间有黄色环的四只电阻阻值分别是150K,是为两只开关管提供基极偏置电压,也称启动电阻。
开关电源启动后,变压器次级感应出的电压提供给TL494,494启动输出方波驱动两只小三极管,然后通过控制变压器给这两只大功率三极管提供基极偏置电压,接替启动电阻的作用,所以这时候这两只启动电阻就没用了。改可调电源如果外接辅助电源给TL494,这四只启动电阻就没有用,应该拆去;如果没有辅助电源则启动电阻少不了。

这就是主变压器,我想改可调,范围在电压30V,电流不高于5A,这样重新绕变压器就不可避免。这个变压器重新绕比我上次绕的那个难度要大,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变压器反面,我把变压器脚以芯片顺序排列。15、16是初级绕组,不用动;1和2脚绕组为494和两只小三极管提供电压,外接辅助后这组绕组没用了,不需要再绕;剩余的脚都分成了三组,其中一组是中间抽头,我不知道是怎么绕的,要拆开来才知道。我想把次级线径或者股数改成原来的八分之一,原来是40A输出,我只要5A就够了,当然要留些余地,或许改到原来六到七分之一;而匝数要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原来5V我要改成30V,或许改成5倍也够了,原来应该留有可调余量的。想听听前辈们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上图中红箭头处是两只快恢复二极管,主要为494提供电压,测了下电压竟然有22.7V。看了494资料,供电电压在7到40V之间,典型电压是15V。

控制变压器,就在主变旁边立式的比较小。刚刚在编辑过程中我查到一些资料,说是494和两只小三极管组成的推挽电路并非是大功率管驱动的能量来源,功率管的驱动电流是依靠控制变压器一次侧绕组的正反馈自激能量,494和小三极管只是影响正反馈能量及时间,好像给正反馈加了负反馈的作用,如果是这样,我上面的理解就错了。验证也不难,如果是这样,废掉494功能,开关电源应该仍能工作,我上面理解是不能工作了。

这就是TL494芯片,它的资料网上多的是,也不多介绍了。

图中两电阻分别可以调电压和调电流,上面一只是运放15脚到基准14脚的电阻,下面一只是运放2脚到基准14脚的电阻。

肖特基二极管MBR4045PT,共阴极,一只整流,一只续流。

储能电感,上面的线只用了半圈,不知道为什么。

输出是四颗耐压10V,容量3300微法的电解电容。特意留意了下旁边的负载电阻,忘了在哪篇帖子中看到过电压调高后此负载没换烧了几个功率三极管,引以为戒。

输出处还有一只电位器,从运放1脚连到负极,是微调电压的,不知是102还是201。

最后看一下反面全图,高压和低压部分。

目前改可调还缺少一些元件,像输出高压大电容,三极管13009(作烧几只的打算)等,最感觉有难度的还是重绕变压器,改过成功的前辈们有什么建议的话尽管留下,以给我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

网友:
帮帮团成员发帖,有详细文字说明是好

网友:
看着一般哈,不过还是用上你吃糠电容了

网友:
有些还是看不太明白,慢慢学习吧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现在494的真不好遇到了。。。

网友:
,不错的说,哈哈。讲解详细。

网友:
感觉这个电容有些时间了呀

网友:
电脑电源494用得比较多

网友:
谢谢分享。。。。大胆折腾,论坛好多这方面的资料了。。。。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电流够大

网友:
讲解详细 慢慢学习

网友:
双管正激。。。低成本。

网友:
厉害了,如果是我,我就加个大功率的升压板,然后电压电流表,搞定。。

网友:
我有几个也差不多结构

网友:
先收藏了,回头慢慢看!

网友:
優秀文章,介绍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绕变压器有点麻烦啊

网友:
低压侧2个肖特基都是整流的,全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