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九阳电磁炉,型号C21-SK805

楼主(2019-02-18):
过年前在楼下垃圾堆捡的,当时套了个袋子丢在厂里,现在有时间找出来看看,非常非常脏,先大致清理一下,不然真下不了手

标签

螺丝不是常见的十字

是Y形

拆机达人批头还是有的

功臣 拆完收起来,不想弄脏了

看到里面的电路板后感觉还不错,应该洗洗干净

这是二次清洗后的样子了 电路板很大块

输入线用的螺丝连接,线上有磁芯

拆下输入线

线盘也是用螺丝连接的

线盘 不知道是铜的还是铝的

特写,发现线表面有塑料膜(可能是高温胶带)

找到一处没有包膜的,能看出铜铝吗

测量电阻  367毫欧

测量另一个直径小点的线盘(截面积也相对小些),117毫欧,这么说来上面的应该是铝了

拨掉风扇和控制板排线

风扇线上也有磁芯

拆下的电路板 背面大电流的线路好长

看不清楚的主芯片

电容个头很大

控制电源部分 上面有个小罩,防止油污导致故障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没通电试试?

网友:
铜真好看,赚大了

网友A:
谢谢分享。九羊,也学会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九羊,也学会偷工减料了。。。。。

一直对九只

网友:
线圈包胶的没见过

网友B:
现在还有铜线圈的吗

网友:
做工相对来说还可以了,

网友:
直接钢丝球加洗洁精就上了,不怕入水短路。

网友C:
板子和你的一样,这是芯片的型号是九阳定制的

网友D:
电磁炉都用贴片元件了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线盘应该是铝的

网友:
洗得好干净

楼主:
还在滴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铜线圈的吗

估计商用的还是铜的,铝的长时间工作发热相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都用贴片元件了

老早的都用贴片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板子和你的一样,这是芯片的型号是九阳定制的

有三防漆为了看看这个型号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防漆为了看看这个型号擦掉了

原来如此,还以为九阳生产线忘记涂了

网友:
        優秀文章,感觉做工还行,仪表很高级.

网友:
没通电试试?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