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博乐充电宝输出3.7V

楼主(2019-02-18):
新买的博乐可换电池充电宝,是支持双向快充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电压只有3.7V,快充接口电压乱跳,此店掌柜一时联系不上,想问问坛友这到底啥情况。

网友A:
小米,魅族,华为的大把正规牌子不买,

非要买个杂牌。

网友B:
芯片挂了,买个乐视M1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魅族,华为的大把正规牌子不买,

非要买个杂牌。

看论坛上有人说这个比元明的还好,而我想要一个能随时更换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挂了,买个乐视M1多好

我只想买个能换电池的,然后看乐园里有人推荐这款。

网友C:
确定电池满点的情况下输出还是这样的话说明主板挂了,联系客服吧。另外输出可能需要带载,U表后面插手机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想买个能换电池的,然后看乐园里有人推荐这款。

18650的体积大,现在是QC3.0和PD的天下,自己DIY都不懂内阻,胡整的呢。玩就玩个成熟的方案啊,比如IP5328就很成熟了,配上20m欧以内的电池,用着很舒服。

网友D:
要不买来就坏了,不然要是电池装反烧掉了3.7伏输出都不会有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电池满点的情况下输出还是这样的话说明主板挂了,联系客服吧。另外输出可能需要带载,U表后面插手机看 ...

经过多次测试说明是坏的,买来就不正常,也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故障,不过还好已经在调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买来就坏了,不然要是电池装反烧掉了3.7伏输出都不会有的。哈哈

有防止反接的保护,买来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的体积大,现在是QC3.0和PD的天下,自己DIY都不懂内阻,胡整的呢。玩就玩个成熟的方案啊,比如IP532 ...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主要是电池能随便取下来,然后还有点阵显示屏,野外旅行用如果损坏一部分也还能取出电池作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