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测一块5V电源板,ME8119电源控制IC(BlueFlame BF3034)

楼主(2019-02-18):
早先从坛友老黑处购物带的,做工不错,采用的南京微盟电子(Microne)开关电源控制IC:ME8119,同步整流输出,双光耦,双模式输出。三维:长73mm、宽41mm、高15mm。实测空载电压5.16V,可稳定工作在2.5A,负载2.6A以上电源过载保护。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评析篇

5V双模式输出电源板,做工看着不错。三维:长73mm、宽41mm、高15mm。

ME8119
南京微盟电子(Microne)开关电源控制IC,是一款适用于中小功率便携式设备适配器/充电器的控制芯片。主要特点是内置4N60高压MOS管,静态功耗100MW以下、过五级能效。输出电压可以通过外围电路可调,输出电流也可调整。可靠性高,安全性好。采用dip-8封装全电压18W。
ME8119集成了PWM控制器和600V的高压功率MOSFET。 ME8119具有非常低待机功耗的特性(<100mW的),当交流电源上面的220V交流。和成本效益的离线反激式转换器应用在24W范围内。 ME8119提供了完整的保护范围内的自动自我修复功能包括逐周期电流限制(OCP),CS短路保护,过负载保护(OLP),和VDD欠压锁定(UVLO)和锁存功能,包括过温保护( OTP),过电压(固定或可调)保护(OVP)。

EL817

NCE6075
NCE新功率 60V/75A N沟道MOS管

C4电解电容空缺,但不影响使用,板位和C2(10uF400V)、C3(10uF400V)高压电解电容并联,手上没有合适的高压电解电容,没补;电容正负极脚位为上正下负;电解电容正负极脚位判定,有万用表的话可以测一下,没有的话,看脚位所在覆铜面积,一般负极脚位接地,所在覆铜面积较大。

附件:

楼主:
双输出模式,除了USB接口输出,还有两根铜质弹柱输出,二者并联。

TEA1791同步整流芯片
TEA1791AT芯片是一种应用在非连续控制模式以及准谐振反激式电源上的同步整流控制芯片。宽范围供电(8.5V到38V),集成度高,外部电路简单;输出高达10V的驱动电压,能将被驱动的MOSFET管的RDSon降到最低。具有欠压保护功能。当芯片电压跌落到8V(典型值)以下,芯片会进入到欠压保护模式中,SR Driver管脚保持低电平状态。当芯片的VCC电压上升到8.5V(典型值)的时候,芯片重新被激活,恢复正常控制模式。

输出端苹果2.4A识别电路,R36(62C/43.2K)、R41(68C/49.9K)、R33(102/1K)、R40(68C/49.9K)、R34(62C/43.2K),R41与R33串联,通过过孔与USB口的D-相连。

LM339四路差动比较器
是在电压比较器芯片内部装有四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是一种常见的集成电路,主要应用于高压数字逻辑门电路。利用LM339可以方便的组成各种电压比较器电路和振荡器电路。
LM339电压比较器的特点:
1)失调电压小,典型值为2mV;
2)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为2-36V,双电源电压为±1V-±18V;
3)对比较信号源的内阻限制较宽;
4)共模范围很大,为0~(Ucc-1.5V)Vo;
5)差动输入电压范围较大,大到可以等于电源电压;
6)输出端电位可灵活方便地选用。

EL357N

MB10S

附件:

楼主:
二、测试篇

空载电压5.16V,输出显示苹果2.4A模式。

可稳定工作在2.5A,超过2.6A,电源过载保护,降低负载,可恢复输出。

相关链接:
数码之家论坛商城M币兑换的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LD25 USB电子负载简单测试
拆一个山寨iPhone4电源换芯改USB输出
给5V异形USB电源板安个家
拆修一块5V异形USB电源板
拆修一块6USB输出的5V电源板给其安个家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豪华

网友:
谢谢分享,板子不错,同步整流,值得折腾。。。。。。

网友:
看着也想撸几个了。

网友:
谢谢分享。
60V70AMOS在这里干嘛用的?

网友:
看着类似我以前的波导手机的充电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测试篇

空载电压5.16V,输出显示苹果2.4A模式。

好东西,来一卡车

网友:
这电源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电源确实不错

网友:
这板子不错,调整后持续功率应该还能大点

网友:
估计是什么座充用的

网友:
板子不错,楼主的资料也充实!

网友:
双模输出 怎么理解呢

网友:
这用料真不错!

网友:
才2.5A就要上同步整流///????估计是为了降功耗缩小体积。

网友:
国产芯片做的也不错。

网友(2019-08-24):
很详细的测试和拆解说明,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