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打理一把良明4V电剪刀

楼主(2019-02-18):
看着好玩在闲鱼上买的,买来也不知道能干什么,试了一下,剪纸还是可以,想剪硬一点的东西就别想了,毕竟只有4V电压,

先看看外观:这是刚收到货没做卫生的样子

next

楼主:
拧掉螺丝:

楼主:
最后一楼是做完卫生的样子:

网友:
道口还挺好的那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个顺手的工具,折腾时感觉很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楼是做完卫生的样子:

做工看着不错,不知道换下电池,会不会有所提高?

网友:
不知道剪螺丝壳行不行

网友:
服装厂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楼是做完卫生的样子:

这个电剪刀要打理好,还是可以的。
你这个明显没有把干枯的油脂清理干净,所以剪切能力不强。

看内部的样子,使用比较多,估计电机碳刷也不行了,也换吧,这个小东西还蛮好用的。

网友:
稀罕的电动工具,随意剪,电路和机械的设计都挺好。
图挺多,可以来练习看图说话

网友:
谢谢分享,减速箱输出轴上套的是小轴承么?

网友:
谢谢分享,挺有意思的工具,打理后棒棒哒,哈哈,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
刃口不错,还能剪纸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楼是做完卫生的样子:

跟工匠的一样,良明的包胶容易破损很烦人

网友:
还有这种电动工具,稀奇

网友:
可以剪薄铝片,比如可乐罐。剪塑胶垫非常方便。

网友A:
换个电池切薄铁皮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切薄铁皮应该没问题

锐角刀刃的话容易被铁皮弄裂。以前几元钱的儿童安全剪子,直角刀刃最皮实耐用,我经常用来剪铁皮和汽水瓶等。剪布料的剪子虽然锋利,但剪点汽水瓶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