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两爪拉马---拓展使用范围

楼主(2019-02-19):
这种两爪拉马很多人都有,价格不高,但结构上整体松松垮垮,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而且由于卡爪厚度及大小的限制,不能很方便的拆550、380之类小电机上的齿轮。本贴通过改造及增加附件的方式,提高其使用范围,改善使用难度,使之能胜任更多的地方。

1、75型的两爪拉马。整体做工只能说还行,一分价钱一分货吧,丝杆与丝杆孔螺纹的配合间隙较大,丝杆的硬度也低,不能干硬活的。

2、看一下卡爪部位的尺寸。这个尺寸对于拆卸小电机上的齿轮,不管是在厚度上,还是宽度上,都不是很合适。下面开始改造,加工一个附件:卡爪垫片

3、材料:厚度1mm的铁板(我这个是订书机上的),因为受力比较大,材料的硬度越高越好。为什么要选这个厚度?因为有的齿轮与电机间的空隙很小,卡爪插不进去。当然这个厚度可根据自已常见的齿轮与电机间的空隙大小来自由取舍,越厚强度越高;越薄适用范围越大,但也越不牢固。

4、画线截取30mm长度的一段。这个卡爪的侧面宽度为22mm左右,所以长度要大于22mm,同时又要小于两个卡爪间的最大间距。尺寸越靠近22mm,强度越高(见图13)

5、锯下30mm长度的一段

6、先装上试试,很合适

7、在侧面画线,侧面总高8mm,线画在中间,上下各4mm

8、夹到台钳上沿线折弯。这个由于尺寸较小,硬度又高,比较难操作。先夹紧后用硬物在铁片背面撬起,先折成45度,再用老虎钳折至90度角

9、完成后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花力气做成这个造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加整体的强度,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两爪拉马卡爪的厚度为3mm左右,再加上铁垫片共有4mm左右厚,380之类的电机,如果电机与齿轮间的间隙较小,虽然电机前部还有个凸台可以抵消2.6mm左右,但仍可能差个1mm多。就是用这个造形来抵消卡爪的厚度。当然,如果电机与齿轮的间隙大于2mm的,直接用图5那个u形就可以了,如果铁片强度够用,直接平的就可以了,加工更方便

10、放上试试,合适

11、画中线,现在内宽为18mm,也就是可以拆直径18mm以下的齿轮。打孔后用锯条、小锉刀开槽,最窄处为2mm,最宽处为4mm,我这个开槽时随意了些,最宽处为3.5mm更好。这个从宽到窄的设计,就是为了能适应轴径在2mm到3.5mm的各种电机轴。当然如果材料多,槽开得更小或更大些,或每个尺寸都做一片也是可以的。重要提醒:在这种小铁片之类上钻孔时,铁片必须用钳子之类的夹持,千万不能用手捏着,否则一但钻头卡住铁片,转动的铁片会瞬间让您受伤。

12、夹上试试,合适

13、当初为什么长度选了30mm,这时您就明白了,对于间隙大些的齿轮,这么转过来夹垫片,强度更高更保险

14、这个1毫米厚度的垫片毕竟强度还是差些的,再用3毫米厚的镀锌板做一个,手头没有其它厚度的了,如有可以多做几个不同厚度的,例如1、2、3mm厚都做一个,再厚也必要了。先画线,这个是边长25mm的正方形

15、钢锯锯下后打孔,3.5mm的钻头。然后直接用钢锯沿线锯出槽后,再用小锉刀稍修整下,这样做速度更快尺寸更准,槽宽为3.5mm

16、下面加工顶针。铆钉+铜柱(铜柱用4mm钻头扩孔,扩孔只要铆钉长度就可,别全扩了),钉杆直径2.16mm,这个用于3.17轴径的电机。下面这个顶针的材料是空开里拆出来的,直径1.6mm,用于2mm轴径的电机

17、上面两个顶针用于拆塑料尼龙齿轮是没问题的,但对付金属齿轮强度上还差了些。找个M10的膨胀螺栓做个转接头。先锉上十字定位。没有台钻,在这个上打孔还是有些难度的,很难确保垂直度。先打个3mm的

18、再沿着这个孔用6mm钻头扩孔。实际这个拉马的头部直径是7mm,用7mm钻头打孔正好,手头没有7m的钻头,8mm的又太大了,太松了也不好用。6mm孔打好后,用电磨加钨钢旋转锉,把孔扩到比7mm稍大一点把丝杆套到孔里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孔的深度比丝杆头部的长度要短一点点,也就是丝杆在洞里要顶实的。这个孔与丝杆的配合是有间隙的,丝杆在孔中是轻松转动的。当然,如果这个拉马不打算拆大些的轴承了,跳过这步,先把丝杆尖头锉平些,直接在丝杆中心钻小孔也是可以的(没有台钻就不要这么试了,钻偏就难补救了)

19、把膨胀螺丝截取25-30mm的长度。在另一头也打上2-2.5mm的孔,孔深10-15mm。别和刚才的大孔打穿了

20、如果有断钻头柄最好,可以在孔中放上。我这是放了段2mm直径的钢丝。比较能吃硬的垫片与顶杆也做好

21、所有的配件都制作好了

楼下继续

楼主:
22、下面开始实战:先来2mm轴径的玩具电机,齿轮直径5mm。什么!什么!还没想好,齿轮就下来,大马拉小车,说的就是这个了

23、太不过瘾了,再找个2mm轴径的电机。这个涡轮的紧多了,但仍轻松拆下

24、再来550电机,轴径3.17,这个就是齿轮与电机间的空隙只有1mm的。轻松拆下

25、再来380电机,轴径2.35。起先以为这个黑色是塑料齿轮,大意了,垫片顶弯了,齿轮纹丝未动

26、把垫片弄平后,转过90度装上再来,垫片仍变形,还是拆不下来,这是个加硬的金属齿轮,过盈配合很紧很紧,远比一般的齿轮紧。用以前自制的迷你拉马拆也纹丝不动。

27、怒了,不管齿轮的死活了,直接夹上拉(铜齿轮别这么直接拉,会损坏的,必须要加上前面自制的垫片)

28、花了很大力气拉到这个部位,看下丝杆的尖头部全秃了,一是说明这个拉马的丝杆硬度不高,另一个也说明了这个齿轮与电机轴之间的配合极其紧

29、加上厚垫片和顶针,继续。总算拆下来的,经过这么大力的折腾,这个齿轮毫发无伤,质量真是过硬。这个齿轮这么紧,估计比这紧的也不多了。另一方面,这个加垫片的方案也经受了考验

30、两爪拉马的使用窍门:这种两爪拉马因为结构上整体松松垮垮,使用起来不是很好用。使用时一定要把中间两个螺丝收紧,使爪子紧紧贴抓住需拆卸的轴承或齿轮(本贴中是紧紧夹住铁垫片),整体形成一个三角形,结构间相互支撑住,这样才用得上力。我在横杆那加了两个扎带,一个作用是防止丝杆转动时与两片卡爪根部相摩擦;第二个作用是这样做后,扎带把丝杆正好夹住了,丝杆不易左右乱动了。

31、总结:本贴通过制作附件垫片的方法,拓展了这种两爪拉马的使用范围(注意:如果是最小号65型的拉马,请看完本贴后计算一下行程,顶针尺寸还要更短才行),改善了使用难度,对于那些动手能力不强的朋友,如果手头有这种拉马,不用再费心去加工迷你拉马,找材料加工个垫片、顶针简单多了。垫片材料的选择上,硬度要高:不锈钢板、各种钢板的冲压件,都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薄铁片就不用试了,不行的。垫片的加工尺寸以及形状,不必完全参照本贴,可按实际情况自定。本贴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启发。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A:
这个喇嘛俺也有,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喇嘛俺也有,不太好用

想买小拉马时,又要小又要便宜,平价的拉马只有这个选择,但这个结构真的不好用

网友B:
大工程啊,楼主辛苦
我也有个这样的拉马,一直闲置

论台钻的必要性,嘿嘿。。。

网友:
图多,流量党慎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啊,楼主辛苦
我也有个这样的拉马,一直闲置

要不是没地方放台钻,不然早就买了

网友C:
改造之后大小齿轮都能用了

网友D:
附加板的硬度比较重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加板的硬度比较重要哈

确实是这样,因为受力比较大,必须要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之后大小齿轮都能用了

加了垫片后,再把中间螺丝收紧,这个原本不太好用的拉马,操作起来方便些了

网友E:
金属齿轮的可以加热后拔出来

网友F:
拆金属齿好像要很大力才行,拉马质量不好随时会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齿轮的可以加热后拔出来

加热是个好方法。就是取下时加热有点难度,还要控制好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金属齿好像要很大力才行,拉马质量不好随时会拉断。

金属齿轮是挺紧的,拉马要坚固。但这个特别紧,别的没这么紧。

网友G:
我也有这款,对付小电机不好用,后来学的老流氓的办法,用吊环螺母做的好用很多@lrm888

网友:
有个一样的大约有15年了,以前用来拆电机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这款,对付小电机不好用,后来学的老流氓的办法,用吊环螺母做的好用很多@lrm888  ...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