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泰克TDS2004存储示波器拆解,半死的马没医活!

楼主(2019-02-19):
这个4踪的泰克TDS2004存储示波器以前被人摔过,屏挂了近1/3,一直处于半死状态
去年拆开看了看,结果死马当活马医还是没成功
过程发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示波器外观

操控区

背面

铭牌

挂掉的屏

开拆了
就几颗螺丝就拆掉背壳

里面看起来不复杂

电源板,带背光驱动

侧视图

220V输入部分

高压电容

输出部分

背光相关

电源板背面

这是主板
带信号处理

从底部看

扫掉浮灰,芯片不少

拆掉电源板的支架

再拆掉前框

屏,带保护面板

操控板

湾湾造的板子

调节用的编码器都带了橡胶垫片
防进灰用的

键盘触点
这么多年了还金灿灿的,沉金的板子就是不一样

楼下继续

楼主:
再看板子背面密集的编码器

看起来也是伯恩斯的

两片赛灵思的芯片,负责操控版的按键和编码器

拆掉操控板

主板上的BNC插座还是安普的

终于可以拆下屏了

屏总成

背面的贴纸

全家福

把开壳看了
由于冲击,LCD屏这角已经分离

没有什么好办法
就打算模仿斑马纸,用泡沫垫压紧试试

垫厚点

上背板就能压紧

再在背面贴一张
装屏到支架上可以再施加一点力

原路装好,开机还是差不多

看起来只接通了几条线

而且还不稳定

折腾失败
不过没关系,泰克新4踪示波器已经购回,不怕没得用

不知道这种液晶屏分离的故障除了换屏,有木有其他简单的维修办法,还请大婶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看起来不如安捷伦的做工好

网友B:
理论上tft屏幕还是可以换吧,总不可能是完全专用为这款示波器定制的吧

网友C:
哈哈,还能用,只看下半身就行了

网友D:
可惜啦,不过反不是自己的,换屏就没啥必要咯,谢谢分享,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E:
除了换屏估计没救了,没牙膏了~

网友:
这么容易摔坏啊

网友:
希特勒比卡丘!你哪来那么多东西可以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如安捷伦的做工好

我怎么感觉连普源的DS1054都不如

网友:
那不是这台可以报废掉了

网友:
屏上的线路可能振断了,这个只有换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如安捷伦的做工好

安捷伦没拆过,不过应该会更好

网友:
里面就3块板,够简单的

网友:
我的2002 也是屏坏了,有好几条竖线,二手屏 据说也要3,4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tft屏幕还是可以换吧,总不可能是完全专用为这款示波器定制的吧

估计是泰克定制的,应该有多款示波器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能用,只看下半身就行了

也还能将就,不过有新的都没人要下半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啦,不过反不是自己的,换屏就没啥必要咯,谢谢分享,木分啦,回头补上 ...

那是,公家的,偶修不好就算了,不强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板子背面密集的编码器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换屏估计没救了,没牙膏了~

之前就是因为换屏太贵没拿去售后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