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问题 妙达手电钻充电接反了

楼主(2019-02-19):
妙达手电钻,我是用监控12V电源充电的,最近没注意正负极接反了,现在电压为0,充不进电去,图片上那个圈里的是什么东西,这电池还有救吗?

网友:
NTC  温度保护作用

网友:
温度传感器,一般10K好像,挂个电阻试试

网友A:
量一下电池单体的电压,如果也是0的话可能是安全阀起跳了,用牙签之类的捅回去看看电压能恢复不

楼主:
那么这个温度传感器会坏掉吗,怎么测量是好是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电池单体的电压,如果也是0的话可能是安全阀起跳了,用牙签之类的捅回去看看电压能恢复不 ...

你这是教他玩“手雷”呀!!!!!!!!!!!!!!!!

看看这个三串电池怎么组的就明白了,换电池芯吧。

别捅安全阀了,那样很危险,搞不好成了延时“手雷”,你都不知道几时会BOOM;再说现在动力电池便宜,几块钱一个,不差那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教他玩“手雷”呀!!!!!!!!!!!!!!!!

看看这个三串电池怎么组的就明白了,换电池芯 ...

对,安全第一,哈哈,换新的好

网友:
一般都不可能都是OVd的,哪个Ov换哪一个呗。

网友:
安全起见换电芯吧,说不定保护板也坏了

网友:
这个电池是没有保护板的,保护板在机器内部,黑色的是温度保护器,可以不要

网友:
锂电池最怕反向充电,这个电池由于没有保护板,充电接反电池会立刻坏掉。电池坏掉后,把安全阀顶回去虽然可以临时恢复电量,但百分之百会漏液,电池还是不能用,必须更换才行。

网友(2022-11-12):
这电池是假的!没有保护板!真的有!网上有卖拆机的保护板

网友:
测温的,充电异常,电钻超负荷电池发热这个东西就管用了